想上平衡仪

楼主(2010-07-09):
请问大侠们这款可有防漂移功能吗?

网友:
可以的,你想上什么鸡鸡上?

楼主:
我上JR50机的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2010-08-09):
回复 网友B:

我玩模型刚两年,以前用过平衡仪,不过不知道各位说的防漂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这个帖子就是关于这个平衡仪的使用感受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模型刚两年,以前用过平衡仪,不过不知道各位说的防漂是什么意思啊?

直升机即使机体完全平衡,但是如果不做修正,如果碰到有风等外在因素,飞机还是会向某一方向漂移。
如果由于平衡仪本身的误差或者机体本身没有调节好,譬如初始化时平衡仪(惯性)所默认的平衡面本身就有误差,或者平衡仪本身随温度平衡点发生变化,又或者平衡仪参照物有误差(例如大楼靠近红外平衡仪,或者红外平衡仪在大面积斜坡上低飞),机体与平衡状态存在误差,那么,不做修正时飞机就会往某个方向漂移。
自动修正这类漂移就叫防飘,例如用CCD、惯性陀螺仪等都可以判别飞机漂移量再加以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谢谢了~

楼主:
9楼 cy0068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关心和指导。
                 看了你的帖子,你对平衡仪是很有研究的,本人近段时间一直关注平衡仪,不知那款宗合性能比好。
             你有使用多款平衡仪的安装调试经验,想请教与你。kds平衡仪据说厂家不建议装在油机上,看你装在油
             机上飞得很好,感问不知长时间使用时工作性能是否完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 cy0068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关心和指导。
                 看了你的帖子,你对平衡仪是很有研究的,本人近段时间一直关注平衡仪,不知那款宗合性能比好。
             你有使用多款平衡仪的安装调试经验,想 ...

正打算长期用一段时间看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最近想買一個CP2平衡仪

放在50油直上但看了很久  心大心細都不知買那一套請各位給意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朗的平衡仪的平衡功能并不保证飞机随时回复水平状态,而只是增强平衡,时间长了还是会逐渐倾斜,在低空和CCD配合才能起到定点平衡和不倾侧,高空上作用比不上红外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