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MOS管···

楼主(2010-07-09):
最近想换一下电调的MOS管,有高手告诉一下那个怎么拆吗??????

网友:
用烙铁焊呀

网友:
将管脚剪断

将管脚剪断再焊

楼主:
关键是我想把另外电调上好的MOS焊下来,再焊到另外坏了的地方。而且发现最难焊的就是管头的部分,很难焊下来····

网友:
弄个带吸锡枪

网友:
用起子插在下面,用烙铁焊,焊锡融化后用起子撬一下。

网友:
烙铁60W以上很容易做到啊 LZ加油

网友A:
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如LS说的60W,我是用两把电烙铁拆,同时分别加热mos管的两侧管脚,一点也不会损坏电路板。

网友:
有专门拆集成块的烙铁头,自己用铜丝也可以自制,弯成马蹄型就可以了

网友:
烙铁功率大点加上吸锡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小锡炉。(微型的)

网友:
堆锡,两边换着加热,两边都化了时就可取下

网友:
我用热风枪取的

网友:
最好用热风枪,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如LS说的60W,我是用两把电烙铁拆,同时分别加热mos管的两侧管脚,一点也不会损坏电路板。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呵呵 还是热风枪比较好

网友:
建议热风枪

网友:
热风枪吹一只只换下,然后清理防止短路,再将好的管子焊上去即可

网友:
电烙铁的头不要用尖的,最好用马蒂形的

网友:
你有烙铁了,去买吧吸锡枪!

网友B:
烙铁功率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