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距扩大后的体验。。。

楼主(2010-07-09):
一直拿V2来飞3D。经模友和饭版指点,在DSX7上调整Swash Plate选项,实现450螺距总行程从(-11,+11)度,扩展到(-15,+15)。随即测试了下钟摆、彩虹、翻滚之类,对3D飞行效果的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在Swash中原Aileron、Elevator的默认值是60%,相对保守,调整到75%后3D灵活性大大改善。

几点体验:

1、高螺距/低转速悬停,相对较安静。这点在此前没有想到,实际感觉不错;从悬停时间上看,似乎还更省电些;

2、升降/副翼舵彩虹:由于螺距幅度的增大,在空中划弧,左手油门的控制感明显增强。跨弧的过程中,可以做到说停就停,甚至可以用油门控制450在弧线运动中“阻滞”一下,再推油继续跨进,弧形运动过程中有了顿挫感;

3、钟摆:得益于副翼和俯仰舵幅度的增加(60%-75%),动作要跟手得多。现在的XXD 2218动力还不行,等我的S2220配件到了之后换上朗宇电机再试;

4、定点横滚,筋斗,半径较小,得益于斜盘倾斜幅度比平常更大。

总之,我们平时飞3D,可能感觉不到螺距变化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一对比,犹如发现新大陆。

几点不足:

1、MD933舵机摆幅增大后,一旦炸机,估计更容易受损扫齿;所以千万避免炸机。
2、斜盘在最低点,舵臂容易碰到大齿盘。一定要用电烙铁切削舵臂。
2、高速前进时急速翻转,旋翼头的切风声太猛了,有点怕。螺距变化比以前迅速,有点暴力。

建议飞3D的都尝试一下,应该能增进对螺距、油门曲线的意识。同时,更细腻的左手动作,也会促进更多3D动作的掌握。

网友:
动力要跟得上,要不掉转太多,锁不住尾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伟大的发现!学习中!

网友A:
其实没换电池来的简单。大螺距对马达要求高的很。你上40C飞和25C明显不一样。。。

网友:
难道你改成15度,你电机抗的住?不会掉转?
我都故意设成只有正负11度,就是怕掉转。
十字盘参数里的副翼和升降,就是所谓的循环螺距了,调大了可以变灵活,但要注意机械有一定的限制,过大了就会干涉~~~

网友:
功率增大了,对电机电调是个考验

网友:
还是需要平衡点的,太高了一般电机掉转太多

网友:
新手学习了!!路,还似乎很漫长!!!

楼主:
关于是否掉转的问题,有疑惑的朋友还是亲身实践一下。

直机的升力,不仅是由转速决定的,而是由转速和螺距的乘积决定的。同样功率下转速是会小点,但螺距上来后,升与降确实比以前更有力道。况且用XXD 4380KV,11T或12T齿轮本来就提供了较好的转速比,更不会存在锁尾问题。

事实上我一直怀疑450级别的机器最大螺距设计只到+-11度保守了。

网友:
有意思 改天试一下 谢Lz~

楼主:
刚才仔细考虑了一下,为什么调大螺距范围后,机器变得更加“跟手”:

1、升力与(转速*螺距)成正比;
2、推油门时,螺距的增加,远比转速的增加要快。

从推油门,等到电机转速真正地增加起来,是有一定的延时的。转速的增加,受电机转子质量惯性制约,也受大桨质量惯性和空气阻力的制约。这些制约,使电机增速不能立竿见影;

而螺距增加,则可以在一瞬间就由舵机驱动完成。螺距增加远比电机增速来得快。

同时,在推油的一瞬间,大桨高速旋转的惯性会防止转速发生骤降,因此在打螺距的瞬间,机器有更大的爆发力、更大的加速度。

当然,在这一瞬间过后,转动动能被消耗掉了,旋翼头仍然会有掉转倾向。但此时电流驱动电机增速的效果已经出来了,通过电机对掉转进行弥补。并且,往往在我们猛打油门的动作之后,接下来的动作是较平缓的(比如Tic Toc在两端之后就是弧线部分),这时转速趋于恢复。相当于一种转速和能量的缓冲。转速平衡,锁尾就更不会发生问题了。

网友:
亚拓的视频里有个老外谈经验时提到过他自己的螺距范围是加大的,但自己水平不够,没试过,先学习了。

网友:
等待尝试

网友:
勇敢的尝试,学习了

网友B(2010-10-24):
加到15度,急爬升的时候难道不会锁不住尾巴么?你用多少转速的大桨

网友C:
总结的不错

用大螺距飞的确零活,就是要注意最大螺距是一瞬间,副翼升降和螺距不要一起打到头..

网友D:
有很多专业飞手也会把最大螺距提高至13-15度, 为的是能赢造瞬间弹射的效果,
但是对大螺距的持续时间需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否则系统无法负担这种过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大螺距飞的确零活,就是要注意最大螺距是一瞬间,副翼升降和螺距不要一起打到头..

会砍尾管?

网友:
提醒各位注意楼主的电机齿数,电机的出力和齿数有狠大关系

网友:
大桨扛得住吗?  还在飞模拟器,老担心这种剧烈的翻转大桨能不能承受……

网友:
大螺距在动力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只能瞬间打尽,不然大桨掉转历害,反而影响到动作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到15度,急爬升的时候难道不会锁不住尾巴么?你用多少转速的大桨

锁尾没问题。平常我们的机器都没用到锁尾系统的极限值,随便你折腾,余量也都足够。再说,KDS800又不是吃闲饭的。

网友:
好贴,有空试下,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没问题。平常我们的机器都没用到锁尾系统的极限值,随便你折腾,余量也都足够。再说,KDS800又不是吃闲饭的。

问楼主,HB730陀螺仪是不是吃闲饭的呢?
我的那颗自买来起,就飘压飘呀飘,几个月了

网友:
加大螺距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操作难度也来了

如何控制转速? 如何得到想要的螺距? 手底下的功夫可要长进了

螺距小点,但是不会调转,做什么动作都不用担心要补转,或者会干涉

网友:
摇臂碰到大齿盘的问题很头大啊……
话说我换了sport的旋翼头,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

网友:
楼上都很有经验
飞电固的飘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砍尾管?

舵机臂干涉到大齿盘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没问题。平常我们的机器都没用到锁尾系统的极限值,随便你折腾,余量也都足够。再说,KDS800又不是吃闲饭的。
为什么我的才11度,猛弹起来的时候不能持续时间过0.5s左右,要不锁不住尾巴,时间长一点就甩它个70-90度了.而且还是甩完不回中的那种..陀螺仪用的GY520,...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专业飞手也会把最大螺距提高至13-15度, 为的是能赢造瞬间弹射的效果,
但是对大螺距的持续时间需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否则系统无法负担这种过载
系统无法承受这个过载的后果是什么烧马达?掉转?

网友:
就是掉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舵机臂干涉到大齿盘就杯具了...
未上天前 可以先测试干涉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换电池来的简单。大螺距对马达要求高的很。你上40C飞和25C明显不一样。。。

40C  和 25C 差别很大吗???估计是心里作用吧  其实25C 和 40C  前2分钟飞行 是差不多的  只是2分钟之后 25C 电压到了一定低时 放电就软了 40C 还能暴力的放电  不过40C 说没电就没电  飞远了 就直接掉地上飞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