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关于F6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充电时调的是1.1A冲着就成0.6的了,再过会还再下降。我冲的是两块电池怎么显示3块哪。

楼主:
没人说啊

网友A:
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慢慢下降, 先恒流、后恒压,几乎所有充电器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我晕了,那三个4.2是指的单片电池的电压(三块串联的)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电池,很烂,差评特多。曾经有个模友,就是飞这种电池,突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慢慢下降, 先恒流、后恒压,几乎所有充电器都是这样设计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了,那三个4.2是指的单片电池的电压(三块串联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电池,很烂,差评特多。曾经有个模友,就是飞这种电池,突然断电。
这是我买飞机时店主给配的,以后再换好的。

网友:
(我冲的是两块电池怎么显示3块哪)  充电器显示的电压不是以你充几个电池来决定的,而且显示你所充电池种类的电压,比如11.1V就显示三个电压,7.4V就显两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