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小台钻改为步进自动进刀

楼主(2010-07-09):
各位兄弟:
我想将小台钻的手动进给方式改为自动进给,对象为西湖高速小台钻Z403,如图:

方法有二:
1.用齿轮齿条.但位置不是太够.
2.在手柄轴处用联轴器与步进马达联结,直接用步进驱动.
  个人趋向于第二种方案,向高人求教:
A.像这种小钻床,用多大的步进合适?
B.如果想用简单的单轴控制器来进行分段下刀,有没有实用的控制器推荐?
   谢谢啦!

网友:
步进电机在应用中是通过丝杆增大力矩的,你准备的这样直连需要很大的步进电机。

如果仅是Z进给,可考虑采用直流减速电机直连,加个调速电路,简单点的用光耦做限位,也可以用光栅尺或编码器检测,单片机写个程序控制,当然,如果需要,还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进刀速度和进刀力矩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
我要加工的产品是锌合金,钻1.0的孔,加工部位外径7孔径5.2,也就是壁厚仅0.9,贯穿孔.
曾试过用手钻,轻轻松松就钻下去了.
因为是专用设备,所以想力矩小点,能满足以上的加工就行. 不知这样说,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呢?
    我不会单片机啊!所以不得不想这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
我要加工的产品是锌合金,钻1.0的孔,加工部位外径7孔径5.2,也就是壁厚仅0.9,贯穿孔.
曾试过用手钻,轻轻松松就钻下去了.
因为是专用设备,所以想力矩小点,能满足以上的加工就行. 不知这样说,需要多大 ...

因为你钻时是压手柄,而电机却是拧轴,如果你用手拧轴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用步进电机的话,加同步带轮变下速,感觉不能小于57的,最好是身子长的

就算用步进电机,也该有个位置检测,如果不断的有失步积累,会越钻越浅

网友A:
LZ只是为钻孔设计自动进给,没必要大动干戈,直流减速加限位.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只是为钻孔设计自动进给,没必要大动干戈,直流减速加限位.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只是为钻孔设计自动进给,没必要大动干戈,直流减速加限位.简单好用.

直流减速是简单,但上升速度太慢,没有效率啊.
另外,如果改步进的话,我一定要拆掉弹簧片,这样单靠钻床机头自身重量就够钻穿产品了,步进最主要的功能是将机头往上拉回原位,应该也不用太大力吧.
限位是必须的,不然动作不可控.

楼主:
哪位有经验的大哥给出个主意啊?
不然我还得走好多弯路呢!
衷心感谢!!!

楼主:
以前公司里的自动钻床,清一色日本速技能产品,贵到吓死鬼.其自动实现是由气缸加油压稳速器.但我这机机有点小,不方便安装啊.

网友(2010-11-28):
电磁铁给进

网友:
用气缸加限位块

网友(2011-06-30):
你好,我是专业改装台钻的,像你这台台钻改是我的强项。QQ859388558电话13622345510廖

网友:
液压不行么?非要步进?

网友:
如是专用,可用凸轮机构,简单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有个 直流带减速的 电机原来就是 做自动走刀的可以变速 反正转 现在改数控了闲置需要的 话找我

网友:
楼主的问题正是我急切需要知道啊!请万能的51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