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防水···

楼主(2010-07-09):
我想问一下,电调防水一定要整个电路板上硅胶吗,就在热缩套的两端堵死行不行呢???

网友:
两头很难完全堵死的,最好还是用704胶。

网友A:
2头堵死水冷会在高温时产生水汽,时间长了一样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头堵死水冷会在高温时产生水汽,时间长了一样烧哦!

太正确了..我就因为这样烧了2电调..直接看着防水套里火花乱串~~~

网友: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先用导热硅胶填满电调再用704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