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调机致410M也发热?

楼主(2010-07-09):
我的新机。SPORT  410M  用。35X电调。扯掉了两根电机线。没飞。就要调机。大概通电十五分钟后。电调很热。410三个从外壳去摸。也很烫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35X的BEC?

网友:
憋舵了吧

网友:
410M 最好别上6V

网友A:
要么换电调,要么换舵机,DS4XX系列不能和YT电调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电调,要么换舵机,DS4XX系列不能和YT电调同时使用

现在套装机都这么卖,我也在这么用,没发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