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超大船模】制作遥控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7-09):
船长4m,速度能跑2-3米/秒就可以了,要用电力驱动,不坐人 ,不玩,实验用,船做好了,就差遥控了,不知道
电机
,电调,
舵机
都得买多大的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这个
船模
实在太大了,我怕一般的零件带不起来,那些大个的电机也不知道能不能想模型电机一样遥控
如果我想让这个船的转舵方向固定指定度数,是不是调节
遥控器
的操纵比例,然后把遥控器扳倒头就可以了?
小弟初来乍到,望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看看这个有帮助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没玩过这个,帮顶了.

网友C:
这样的船搞个12V或24v的直流电机
普通的铅蓄电池。比列遥控设备成品很多。舵机可以选用大扭力的金属齿轮舵机或自己改造下,利用杠杆原理,就是传递大力矩,关于电机的驱动,直接搞个简单的开关就可了,反正是实验的

网友D:
给楼主参考下,电机可选电动三轮车的电机,配控制器的话能调速,但你只需选几档调速就行了,这样遥控部分也好改,当然,有条件就用无级调速。还需要加套反转控制,倒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