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大船模】遥控装置及动力装置选取,急啊,忘个位大侠帮助

楼主(2010-07-10):
船长4m,速度能跑2-3米/秒就可以了,要用电力驱动,不坐人 ,不玩,实验用,船做好了,就差遥控了,不知道电机,电调,舵机都得买多大的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这个船模实在太大了,我怕一般的零件带不起来,那些大个的电机也不知道能不能想模型电机一样遥控
如果我想让这个船的转舵方向固定指定度数,是不是调节遥控器的操纵比例,然后把遥控器扳倒头就可以了?
小弟初来乍到,望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晕.......船长4m,还要跑2-3米/秒,也就是30公里左右了,我看要用油动了,如用电动的就要用大号有刷电机,要大扭力。如控`什么都行,主要是比例控就OK了,你想怎么调就怎么调。(我问你是不是比赛用的)

网友:
LS看错了吧一秒跑2~3M也就是7.2KM/H~10.8KM/H

网友:
买个电动尾挂机改装一下吧。方向和油门都可以改为舵机控制。

网友:
用48V电瓶和电动车电机,电动车调速器,调速器电位器接个小舵机,转向就用大公斤的或者 多个大舵机并连动力使用

网友:
转向舵机30KG还不够用??那样的人也开不了了

网友:
540级别的无刷 应该能轻松达到LZ的要求

网友:
这船排水有150KG

B36无刷怕是顶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轻松个鸟啊!  你看看他多大的船

网友:
4M 的船,要电动阿,还要2-3米/秒,也就是10KM/h左右了,用最大的无刷电机加减速齿轮组,桨得用真快艇的桨阿

网友:
上26CC汽油算了

网友:
他只说船长没说重量,4米长的玻璃钢船壳用540无刷速度还上不了10KM??你要坐个人当我没说,4米长的船就有150KG~~~钢板做的??上面点蚊香那位,电动车的电机功率也大不到哪去

网友:
装3个775有刷配合减速齿轮,,配4s6p的加拿大锰锂,哈哈哈,足够了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一眼

网友:
楼主,你还是装只油机好过点

网友:
去淘宝上找个 电动船外机 ,速度靠转动油门把手控制

转向控制如果用舵机,估计不好找。不行就双 船外机, 差速转向吧

模型用遥控器和舵机,是操纵杆转多少度,舵机就转多少度。不过操纵杆都带回中弹簧,只有飞机用遥控器的油门通道不回中

网友:
我想看LZ的船~

网友:
LZ要用的无刷马达去向“飞速达”那里选购吧!

 他们那里大小功率的无刷马达都有,大点的7KW以上的也有,你的螺旋桨可用挂机的桨。电池可用铁锂电池,最好配用一套减速齿轮组,这样马达的功率可以用得小一点。舵机可以用佛山华永科技的或GWS的,再不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样大,买个雅马哈的发动一体的,直接装上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