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轴承的机械常识问题

楼主(2010-07-10):
象450电直的电机,在悬停或航线下的转速也可达15000-----18000转/分,一些450电机的轴承是用8*3*X、也就是外径8MM内径3MM的滚珠轴承,这种轴承的转速上限能达到那么高吗???我只知道内外径差值越小、也就是里面的珠越细的轴承,转速上限越高、当然也越容易磨损。而8*3的轴承内外径差值算很大了!

网友A:
有一个误区,应该是直径越小的轴承转速越高。
一个轴承的极限转速,是看轴承的线速度的,同样角速度下,直径越大的轴承线速度越大,所以极限转速越低。

楼主:
内、外径差值这个因素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误区,应该是直径越小的轴承转速越高。
一个轴承的极限转速,是看轴承的线速度的,同样角速度下,直径越大的轴承线速度越大,所以极限转速越低。

        从钢珠在里面的运动过程来分析,钢珠在里面肯定不是100%的纯滚动、而是连滚带滑!内外径差值小的轴承,钢珠的滚动成分相对多,因而磨擦系数小,转速极限也相对高。我就是不知道8*3轴承的极限转速能否达到15000以上???
       我估计:转速突破轴承的极限转速时,有点象航空器飞行时突破音障一样,阻力大大增加。某些450电直效率上不去,或许跟这也有关系。

网友:
450电直所用的2218电机大多采用383轴承.12V下打表测试空载转速成在42000转以上.
一般所采用的轴承都能能支持到6万转

某些变态的内转电机所用的轴承可以支持到12万转.

网友:
从钢珠在里面的运动过程来分析,钢珠在里面肯定不是100%的纯滚动、而是连滚带滑!内外径差值小的轴承,钢珠的滚动成分相对多,因而磨擦系数小,转速极限也相对高。---?????  ,理论上,滚动轴承钢珠滚动转速是轴承内径线速度的一半,是纯滚动,和内外径差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钢珠在里面的运动过程来分析,钢珠在里面肯定不是100%的纯滚动、而是连滚带滑!内外径差值小的轴承,钢珠的滚动成分相对多,因而磨擦系数小,转速极限也相对高。我就是不知道8*3轴承的极限转速能否达到1 ...

先给LZ举个反例:有一种轴承叫薄壁轴承,内外圈都很大,但是差值很小,也就是滚珠很细。

那么LZ认为如果把一个薄壁轴承做到很大,但是只要其壁厚很小,那么也能达到很高的转速?

楼主:
感谢几位学机械模友的指点,以后要是再发现450电直效率不理想,至少不会犯方向性错误!

网友:
态度很谦虚,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