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4#6bell外转子测试视频

楼主(2010-07-10):
今天换了块600mAh 20c的电,比原厂15c的又好爆了一点,做了过四面悬停 + 定点降落的测试…

JJ : 4#6bell
电机 : HP 06s + 16T齿
锂电 : 600mAh 20c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g4NDQ5ODE2/v.swf

网友:
你要用30的更暴!

网友A:
觉得尾巴锁的不怎好
有些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尾巴锁的不怎好
有些飘哦

有少许呀,因为尾齿差不多够期要换了…今天就想著全机打散换东西… 大工程了

楼主:
因为动力大了,今天飞稍为动作大了点,电也飞了出来 …幸好电吊在半空没炸机,要逼降…

之后找了个圈电线或垃圾袋的铁丝,很好用,我固定电调也用这个,又能随时拆下来,最好找些硬的,现在龙卷风电也不会飞了…呵呵

就是这些铁丝

就是这些铁丝

楼主:
这样绕一圈就行了,包不滑出来!

用黑色会看不到的

用黑色会看不到的

网友:
很暴力,很灵活了。而且又不失稳定,非常不错

楼主:
尚算稳定的了,我降落的地方很少的,下次找个再小点的地方降落

自制降落台

自制降落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块600mAh 20c的电,比原厂15c的又好爆了一点,做了过四面悬停 + 定点降落的测试…

JJ : 4#6bell
电机 : HP 06s + 16T齿
锂电 : 600mAh 20c

想问问ching
电调有无改,是不是原厂的...还有马达在那里买,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ching
电调有无改,是不是原厂的...还有马达在那里买,我也想买一个....

你是不是4#6,4#6s或4#6bell?如果是可用hp06s的电机就不用改电调了,原厂是10A的刚刚好。但是如果你想买hp08系列的我建议配个XP-7A的电调。hp系列的外转子马达外国叫Turbo Ace,在国内可以上淘宝找找,这里好像也有人卖,价钱大约180-300不等…希望帮到你

网友:
 我也要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4#6,4#6s或4#6bell?如果是可用hp06s的电机就不用改电调了,原厂是10A的刚刚好。但是如果你想买hp08系列的我建议配个XP-7A的电调。hp系列的外转子马达外国叫Turbo Ace,在国内可以上淘宝找找,这里好像 ...

Hi...我是4#6s,但改了HP06s之后,好像电调不救力,只会b...b...b...b...这样叫,可能要改电调(XP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我是4#6s,但改了HP06s之后,好像电调不救力,只会b...b...b...b...这样叫,可能要改电调(XP7A)..

你电调接电机的线是否用原来带有黑色插的哪条(红,黑,白),这条线和这个插头电阻很大,有可能起动不了外转子,建议你用焊枪溶了这三点拿走这条线,电机带有的三条线直焊上电调。还有可检查一下铜齿和大齿是否过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电调接电机的线是否用原来带有黑色插的哪条(红,黑,白),这条线和这个插头电阻很大,有可能起动不了外转子,建议你用焊枪溶了这三点拿走这条线,电机带有的三条线直焊上电调。还有可检查一下铜齿和大齿是否过紧。

Hi...我是有用(红黑白)线,但无用插,红黑白线直上马达线,之前CB100都是这样,但CB100超爽,不会有b...b...b...b...声
铜齿我用14T,不太紧,有小小墟位....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我是有用(红黑白)线,但无用插,红黑白线直上马达线,之前CB100都是这样,但CB100超爽,不会有b...b...b...b...声
铜齿我用14T,不太紧,有小小墟位....THX.......

如你还想试出是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把接收上的所有舵机拔掉,大齿也不装上,试一下只有马达能否起动,如起动不了便再换一个电…如再不行可能是你原厂电调出问题了 。我把hp06s放在4G6s上用原厂电调也没问题。
另外想知你的B.B..B声是马达还电调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你还想试出是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把电调上的所有舵机拔掉,大齿也不装上,试一下只有马达能否起动,如起动不了便在换一个电…如再不行可能是你原厂电调出问题了 。我把hp06s放在4G6s上用原厂电调也没问 ...

好的,这样我明天试下...
B..B..B..B..声是马达发出的,好想转,但转不了的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这样我明天试下...
B..B..B..B..声是马达发出的,好想转,但转不了的样了....
把电机移开,用手轻微转动黑色的从动大齿轮,看看是否传动系统不顺畅,造成电机启动困难,你的BB声应该是电机启动负荷太大,转动不顺畅的情况下才发出的,正常来说使用14T铜齿,不应该造成启动困难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移开,用手轻微转动黑色的从动大齿轮,看看是否传动系统不顺畅,造成电机启动困难,你的BB声应该是电机启动负荷太大,转动不顺畅的情况下才发出的,正常来说使用14T铜齿,不应该造成启动困难的情况。
真的谢谢各位ching
已经找到问题,原来是大齿中间难咗,所以起动不顺畅...

楼主:
恭喜了!

大齿如果和马达齿距离设定不好会经常烂的

楼主:
今天晚上会做电量测试,之后给各位报告报告…

网友B:
今日我买咗个12A电调,看看有无再好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日我买咗个12A电调,看看有无再好力一点....

看来你和我一样是白话人

网友:
那么小的地方还真落上了,难度很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日我买咗个12A电调,看看有无再好力一点....

能好些嘛?

网友E:
哗,你房间还有个冰霜! 有来藏零吃的吗?

无刷的三跟线是不是随便焊上去就可以的? 没分正负的?

你用多少T齿轮? 齿轮用什么固定? 好像太多问题了,不要介意.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好些嘛?

Hi  ching
可以连续飞四排电约二十多分钟,摩打和ESC都是微微热,超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哗,你房间还有个冰霜! 有来藏零吃的吗?

无刷的三跟线是不是随便焊上去就可以的? 没分正负的?

你用多少T齿轮? 齿轮用什么固定? 好像太多问题了,不要介意.先谢谢了!

呵呵,冰箱有很多东西吃的
无刷的三跟线先不要焊上去,试好是顺时针转,如果错了就随便把其中两条对换就ok了!
我用的是16T齿,买支卡夫特螺纹锁固剂,只要用很少就行…记著1秒就黏著要小心点记好位置!

网友F:
LZ是4#6BELL的高手啊!今天刚收到机器,以后多向LZ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4#6BELL的高手啊!今天刚收到机器,以后多向LZ学习了!

edwincb兄太客气了,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些个人心得而已,因眼见很多朋友刚入手比较难,不想他们遇到小小挫折就放弃,也有些朋友只能飞起悬停就觉得没趣了,对一些以掌握基本技术的,我建议可试改装一下,毕竟能爽飞是件多么开心的事

网友G:
固定hp06s电机的孔位要另作处理吗?要在机身上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hp06s电机的孔位要另作处理吗?要在机身上打孔吗

不用的,但不要用原厂电机的螺丝,用hp06s电机跟来的就行了…

网友:
我没有用hp06或者hp08电机配套的螺丝,因为它只是普通的螺丝,拧紧螺丝的时候,螺丝头部会挤压机身主体的固定孔,导致两条固定槽会严重变形,而4G6原装的电机螺丝头部位置有一个圆形的垫片,受力面积大,不会导致固定槽变形。

网友E:
Hp 06 用在4X6上看似已经很不错了,感觉比原厂的要爆力了!  还有没有必要一定上HP08?给点意见!谢谢!   我都上升级一下电机, 原厂的太热了!  你们的原厂电机通常玩了多少个起降才不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 06 用在4X6上看似已经很不错了,感觉比原厂的要爆力了!  还有没有必要一定上HP08?给点意见!谢谢!   我都上升级一下电机, 原厂的太热了!  你们的原厂电机通常玩了多少个起降才不行的啊?

动力在电直上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元素,hp06s其实比hp08还要暴一点,所以想hp08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要注意一下,如像新款的hp08 v2可能需要改电调,原厂的有模友试过不够推的…

网友:
想知道改了后,留空时间有无衰减,另外淘宝上收索了下怎么hp06s就一家卖的

网友:
我的电机和电调这2天才发现很烫(铁板烧),是不是要换个电调才好啊!

网友(2010-08-27):
4#6

新入手4#6BELL感觉动力确实不足,以后也要换外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 电机在哪里买呀 还有齿轮 如果动力强于原装 加上价格不很贵的话 我考虑上了。。。。。。。。。。
你可以试试马达直接焊上电调上,我看台湾那边说这样已经会好好多,之后才考虑改马达....

网友I(2010-10-25):
田少飞机可真多啊,哈哈

网友D:
回楼上加个“小”字

网友J(2011-04-12):
田少兄,能否告知一下HP 06S外转马达的购买地址和安装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