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铅蓄电池,镍X电池组不用平衡?串充就可以了。

楼主(2010-07-10):
发现即使专业的平衡充电器对这些电池充电都没有平衡模式。

网友:
估计这两种电池都没的限定最高电压吧!或者说充满的电压浮动很大。再组好了之后的电池组,每节差异都很小,浮动的电压范围足够所有电池充满。还有就是基本每节散热能力都差不多,所以温度基本无影响。

网友:
它们也要平衡,不过好像都是采用小电流浮冲

网友A:
应该是抗过充能力较强,其实最好还是平衡充

网友:
如果把两节压差很大的电池接在一起。比如A的负极接b的正极,那么过上一段时间,2个电池的压差会慢慢消失,电压的高的会变低,电压低的会变高。也就是2个电池之间会自己调整压差。这里电池主要指的的镍氢或镍镉。

从youtube上看的一个视频,曾经这么做过,用来使旧的干电池恢复电量。不知真否,待考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抗过充能力较强,其实最好还是平衡充

唯一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