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OS55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0-07-10):
谁有OS55的中文说明书,给传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要

楼主:
没人有吗?

楼主:
跪求,有的快上

楼主:
我顶顶顶,一定顶出来

网友:
随便给我一份 嘛 谢谢了

楼主:
都没有吗

网友:
Carburetor controls
Three adjustable mixture control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type 40L. They are as follows.
A) The High-Speed (Main) needle valve
When set to produce maximum power at full throttle, this established the basic fuel/air mixture strength. This is then maintained by the carburetor’s automatic mixture control system to cover the engine’s requirements at reduced the throttle settings.
B) The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This provides the means of manually adjusting the mixture control valve. By setting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for the best idling performance, the mixture control valve automatically ensures that fuel is accurately metered to maintain the correct mixture strength as the throttle is opened.
C)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This is an extra control that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if necessary, after adjusting A and B above. It provides the means of fine-tuning mixture strength over that all-important part of a helicopter’s throttle range where the model is flying in, or near, the hovering mode.

NOTE
As the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is installed with LOCTITE, it may initially feel stiff, and it is suggested to use a slightly oversized screwdriver. The screw can be turned only 90 degrees either way. Do not force to turn further, or it may break or cause trouble.

BASIC POSITION OF MIXTURE CONTROL SCREW (Mixture Control Valve)
As delivered,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is positioned at approximately the center as shown in the sketch. Mixture gets lean when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is turned right, while mixture gets rich when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is turned left. With a model helicopter, adjustments vary with combined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climatic conditions, fuel, muffler, main rotor, weight of the model, gear ratio, etc. Therefore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position varies with each model and set-up, and it is normal if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position is off the center.

GRADUATIONS ON THE CARBURETOR BODY
As shown in the sketch, the carburetor has graduation marks.

When the triangle mark on the carburetor rotor meets the far right mark, the throttle is fully closed. When the triangle mark meets the top mark, the throttle is fully open. The range is 89 degrees. You may use the other three marks as the reference marking of throttle opening to your preference when hovering.

WARNING!
Never try to check the triangle mark position while the engine is running and rotor is rotating, or you may be hit by rotating rotor which results in serious injury. Stop the engine and rotor before checking the triangle mark position.

网友:
STARTING
Be sure to use an electric starter to start the engine.
Never fail to check the tightness of screws and nuts, especially engine mounting and moving parts (e.g. throttle lever).Be sure to use a muffler pressurized fuel feed. Use the same fuel as you intend to employ for actual operation of your model.
Starting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1. Fill the fuel tank with fuel. When filled, prevent the fuel from flowing into the carburetor with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fuel stopper, etc. Release the stopper before starting the engine.
2. Make sure that plug element glows red, and install the plug in the cylinder head.
WARNING
When checking the plug element hold the plug with tools, such as pliers, etc.
Do not hold near your face or the fuel remaining in the filament may burn you.
1.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Needle-Valve
Turn the needle clockwise to close the needle-valve, and turn the needle counter-clockwise to open the needle-valve as shown in the sketch.
2. High Speed needle-valve:
Exactly two turns open from the fully closed position. (Note: If a different muffler is used, this setting may require readjustment)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At basic position when the engine leaves the factory.
  Medium Speed needle-valve:
  Exactly two turns open from the fully closed position.
3. Preparation of the starter
  Install the starting shaft to the starter securely.
  Improper installation will allow the shaft to swing creating a dangerous situation.
4. Checking the rotating direction of the starter
  Make sure that the starter rotates to the direction shown in the sketch. If the direction is reverse, reverse the leads on battery.
5. Inserting the starter shaft
  Inset the starting shaft into the shaft cup securely.
6. Priming
  Without energizing the flow plug, open the throttle a little from the idle position. Turn the engine over using the starter until the fuel is seen to reach the carburetor.
7. Preparation of starting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mitter throttle stick is at the fully closed position and the throttle trim at center position, and make sure that idle-up switch on the transmitter is off. Hold the rotor head by hand so that rotor cannot rotate when the engine is started . Also, steady the model with a foot on the landing fear skid.
8. Starting
  Connect the battery to the glow plug and start the engine by applying the starter. When started, switch off the starter and withdraw the starting shaft after making sure the rotation of the starter shaft stops.
9. Stopping the engine
  Fully pull down the throttle trim on the transmitter.
In case the engine does not stop.
Hold the rotor head, and pinch the fuel line to stop the fuel supply. If it still does not stop, pull off the fuel line from the carburetor.
It is necessary to readjust the throttle linkage so that the carburetor rotor is fully close when the throttle stick and throttle trim on the transmitter are fully pulled down.
NOTE:
If the throttle response is poor or the engine stops due to a temporarily over-rich mixture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gine is started, pinch the fuel line for one or two seconds until the engine r.p.m. increase and the engine runs steadily.
Reminder!
Never touch, or allow any object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rotating rotor.

网友:
Running-in(“Breaking-in”)
All internal-combustion engines benefit, to some degree, from extra care when they are run for the first few times known as running-in or breaking-in.
This allows the working parts to mate together under load at operating temperature.
However, because the engine are made with the aid of the finest modern precision machinely and from the best and most suitable materials, only a very short and simple running-in procedure is required and can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engine installed in the model.
For the first few flights with a new engine i.e. while the engine is being run-in set the needle-valve for a slightly rich mixture not excessively rich as this may result in poor throttle response and cause the engine to stop.
About one half turn open from the Normal setting will usually suffice.

ADJUSTMENT
Please observe the following before beginning to make any adjustment.
1) High-Speed Needle Valve. Turn this approximately 30 degrees (3 to 4 clicks) at a time, when making initial adjustments; then in steps of approximately 15 degrees (1 to 2 clicks) when making final adjustments.
2) Medium-Speed Needle Valve. Turn approximately 30 degrees (3 to 4 clicks) at a time.
3)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Turn approximately 5 degrees at a time. It turns approximately 90 degrees both sides from the center. Turn left to enrich the idle mixture and turn right to lean the idle mixture.

The general course of adjustment procedure is shown in the ADJUSTING CHART and is correct for a fuel containing 20% lubricant and 15-30%nitromethane.
Bear in mind that fuels containing relatively large percentages of power-boosting nitro-methane operate at richer mixture settings that are needed for mild fuels and will, therefore, require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to be readjusted accordingly. The type and percentage of lubricant used is also a factor here, as noted later in these instructions.
This carburetor is not equipped with a throttle stop screw. Instead, idle speed is adjusted by means of the throttle trim lever on the transmitter.

ADJUSTMENT PROCEDURE
As a safety measure, first check the transmitter controls, including the throttle stick and trim lever positions, and hold the main rotor securely before starting the engine.
1. Warm the engine by allowing it to idle for about 30 seconds. If the engine stops, advance the throttle trim lever slightly to increase the idle rpm.
Then open the throttle sufficiently to ‘float’ the model above the ground. If, at this time, the engine is slow to pick up and produces and excess of exhaust smoke, the mixture is too rich.
Correct this condition by turning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clockwise 5 degrees. If the mixture is extremely rich, engine rpm will become unstable: opening the throttle will produce a great deal of smoke and rpm may drop suddenly or the engine may stop.
This condition may also be initiated by an excessively prolonged warming-up period.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xture is too lean, this will be indicated by a marked lack of exhaust smoke and a tendency for the engine to cut out when the throttle is opened. In this case, turn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counter-clockwise 5 degrees to enrich the mixture.
2. Having provisionally set the idle mixture, the next step is to adjust the mixture for hovering flight.
Hover the model and actuate the throttle to observe response over the medium speed range. If the engine smokes excessively and throttle response is poor, the mixture is too rich; in which case, land the model and turn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clockwise. Do not close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more than the recommended initial adjustment(3 to 4 clicks) at a time, keeping it a little on the rich side at this stage. DO NOT touch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If, on the other hand, hovering is not stable and response to the throttle is over-sensitive, or if the engine tends to overhea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ixture is too lean and should be corrected by turning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counter-clockwise.
When satisfactory hovering flight has been achieved, land the model again and re-check the engine’s idle qualities.
After about 10 seconds of idling, open the throttle to ‘float’ the model. If the transition is smooth, the idle mixture is OK. If the symptoms of either rich or lean running are observed, readjust the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accordingly.
NOTE: With this carburetor, neither the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adjustment, nor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adjustment will have any effect on mixture strength when the throttle is fully(or almost fully) open.
3. Now adjust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to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when the model is flying at full throttle. If, at full throttle, acceleration is poor, the exhaust unduly smoky and the model fails to reach expected straight line speed, the mixture is too rich and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setting will need to be reduced.
If, however, after smoothly accelerating to satisfactory high-speed straight and level flight, power is lost when the model is pulled up into a climb, the mixture is too lean. In this case, land the model immediately and readjust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to a richer setting.
4. Having now found the optimum setting for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re-check the engine’s idle performance, fine tuning the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 if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idle.
5. Now re-check hovering performance it may be found that (with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now set for optimum full-throttle performance) hovering will reveal symptoms of slightly lean running at medium speeds. DO NOT touch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previously set two turns open, may be brought into operation. Open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30 degrees, or 3-4 clicks, then fine tune until the optimum hovering performance is obtained. If, on the other hand, hovering reveals rich running, close the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 gradually until the optimum hovering performance is obtained.

网友:
SUBSEQUENT READJUSTMENTS
Once the engine has been run-in and the carburetor controls properly set up, it should be unnecessary to alter the mixture settings, except to make minor changes to the Main(High-Speed) Needle Valve occasionally, to take account of differences in climatic conditions.
However,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 use of a different fuel, particularly one containing more, or less, nitro-methane and/or a different type or proportion of lubricating oil, is likely to call for some modification to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adjustment.
As a safety measure, it is advisable to increase the High-Speed Needle Valve setting by an extra half-turn counter-clockwise, prior to establishing the new setting. The same applies if the silencer type is changed. A different silencer may alter the exhaust pressure applied to the fuel feed and call for a revised Needle-Valve setting.
The use of a different glow plug, or changes to the main rotor and its pitch angles may also require compensating carburetor readjustments.
CARBURETOR CLEANLINESS
The correct functioning of the carburetor depends on its small fuel orifices remaining clear. The minute particles of foreign matter that are present in any fuel can easily partially obstruct these orifices and upset mixture strength so that engine performance becomes erratic and unreliabl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el is passed through a filter when the tank is filled and that a good in-line filter is installed between the fuel tank and carburetor and, furthermore, that this filter is frequently cleaned to remove foreign matter that accumulates on the filter screen. Finally, occasionally remove the needle-valve holder from the carburetor as shown in Photo and extract any remaining foreign matter that may have lodged in the location shown in Photo, right.

网友:
我自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打出来的!

谢谢!

网友:
貌似楼上的兄台白打了~~~你没看人家要的是中文说明书嘛

网友(2012-03-09):
化油器控制
三个可调混合控制型40L纳入。他们如下。
一)高速(主)针阀
当设置在全速生产的最大功率,建立基本的燃料/空气混合物的实力。这是保持化油器的自动混合控制系统,包括发动机的需求在减少油门设置。
乙)空闲混合控制螺杆
这提供了混合控制阀手动调节的手段。设置为最佳的怠速性能的混合控制螺杆,混合控制阀自动确保燃油精确计量,保持正确的混合料强度,油门打开。
c)中速针阀
可以发挥出来,上述调整后的A和B,如果有必要,这是一个额外的控制。它提供手段微调混合物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模型飞行的直升机的油门范围,或附近,徘徊模式。

注:
作为闲置混合控制螺丝安装与乐泰,它最初可能会感到僵硬,因此建议使用螺丝刀略有超大的。螺丝可以打开只有90度,无论哪种方式。不要强迫进一步打开,或者它可能会破坏或造成麻烦。

混合控制螺杆的基本立场(混合控制阀)
作为交付,混合控制螺杆定位在中心约草图所示。混合得到瘦肉混合控制螺杆时,向右转,而向左转时混合控制螺杆的混合物得到丰富。调整模型直升机,综合各种因素,如气候条件,燃料,消声器,主旋翼模型的重量,传动比等随混合控制螺杆的位置,因此每个模型和设置而异,它如果混合控制螺杆的位置是中心,是正常的。

毕业典礼上化油器本体
草图显示,化油器有刻度标记。

当化油器转子的三角形标志,符合最右侧的标志,节气门完全关闭。三角形的标记符合上方的标志时,油门是完全开放的。范围是89度。作为参考标记的油门开度徘徊时,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可以使用其他的3分。

警告!
从未尝试检查发动机运转时,转子转动而三角标记的位置,或者你可以打旋转的转子造成严重伤害。检查三角标记的位置之前,停止发动机和转子。

起动
务必使用电起动起动发动机。
从来不检查的螺丝和螺母的松紧度,尤其是发动机安装和移动部件(如油门杆)。务必使用消声器增压燃油饲料。你是否打算聘请你的模型的实际操作,使用同样的燃料。
启动过程如下:
1。填补了燃油的油箱。充满时,防止用市售的燃料塞流经化油器,燃料等在起动发动机之前释放塞。
2。确保插件元素亮红色,并安装在缸盖插件。
警告
检查插头元素时举行的插件工具,如钳子等
不要握住靠近你的脸或灯丝中的剩余燃料燃烧你。
1。针阀的开启和关闭
顺时针方向转动关闭阀针的针,把针逆时针打开针形阀的草图所示。
2。高速针气门:
整整两个轮流开放完全关闭的位置。 (注:如果使用不同的消声器,可能需要调整此设置)
  空闲混合控制螺杆:
  在发动机出厂时的基本立场。
  中速针阀:
  整整两个轮流开放完全关闭的位置。
3。准备起动
  安装启动轴起动安全。
  安装不当,将允许轴摆动创造一个危险的境地。
4。检查起动旋转方向
  确保起动旋转草图中所示的方向。如果方向相反,扭转对电池的线索。
5。插入起动轴
  插入到安全的轴杯开始轴。
6。吸
  不通电流插件,打开一点点油门从怠速位置。翻转使用起动机,直到燃料被认为达到化油器发动机。
7。准备起动
  确保发射机油门杆是在完全封闭的位置,并在中心位置的油门微调,确保闲置发射机开关是关闭的。握住手的旋翼头,使转子不能转动的发动机启动时。此外,稳定与上登 陆恐惧防滑的脚模型。
8。开始
  将电池连接到火星塞,并开始通过起动发动机。启动时,关掉起动撤回出发轴后确定起动轴的旋转停止。
9。停止发动机
  完全拉下发射机上的油门微调。
万一发动机不会停止。
保持旋翼头,捏燃料线停止燃料供应。如果它仍然没有停止,拉断从化油器,燃油管路。
这是必要的调整油门联动,使化油器转子是完全关闭时,发射机上的微调油门摇杆和油门完全拉下。
注意:
如果油门反应不佳或发动机,发动机启动后立即停止,由于临时过丰富的混合物,捏一两秒钟,直到发动机转速的燃油管路增加,发动机运行平稳。
提醒!
请勿触摸,或允许任何物体接触,转子旋转。

运行(“破”)
所有内部燃烧发动机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格外小心,当他们正在运行或打破在最初的几次运行。
这使得工作部件的工作温度负载下交配。
然而,由于发动机与最优秀的现代精密machinely援助,从最好的和最合适的材料制成,只有很短的和简单的运行程序是必需的,可以进行与发动机安装在模型。
而发动机正在运行中集为一个新的引擎,即与前几个航班稍微丰富的混合物,并不过分,因为这丰富的阀针可能导致油门反应不佳,导致发动机停止。
约一个半圈的开放从“正常”设置通常会就够了。

调整
请遵守以下才开始做任何调整。
1)高速针形阀。这一次转动约30度(3至4次点击)作出初步调整时,然后在约15度(1至2次点击)步骤时,最后的调整。
2)中速针阀。一次转动约30度(3至4次点击)。
3)的空闲混合控制螺杆。开启时间约5度。原来大约90度,从双方的中心。左转,以丰富的闲置的混合物,右转瘦闲置的混合物。

调整过程一般当然是在调整图表显示,正确的是含有20%和15-30%的润滑剂硝基燃料。
牢记,燃料功率提高硝基甲烷操作更丰富的混合温和燃料和所需要的设置,因此,需要高速针阀相应调整比较大的百分比。使用润滑剂的类型和比例也是这里的一个因素,正如后来在这些指令。
未配备化油器油门停止螺丝。相反,怠速调整发射机上的微调油门杆的手段。

调整过程
作为安全措施,首先检查发射机控制,包括油门杆和装饰杆的位置,起动发动机之前举行的主旋翼安全。
1。保暖引擎允许它闲置约30秒。如果发动机停止,推动油门微调杆稍微提高怠速转速。
然后打开油门足够“浮”在地面之上的模型。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动机是缓慢回升,生产和超过排烟,混合是太丰富了。
纠正这种情况下,转向混合控制螺丝顺时针旋转5度。如果混合物是极其丰富,发动机转速会变得不稳定:打开油门,会产生大量烟雾和转速可能会突然下降或发动机可能会停止。
这种情况也可能过分长时间的升温期间发起的。另一方面,如果混合气太稀,这将明显缺乏的排烟和发动机的倾向,以切断油门打开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打开混合控制螺丝逆时针旋转5度,以丰富的混合物。
2。在暂时闲置的混合物,下一步就是调整悬停飞行的混合物。
悬停模式和驱动油门,以观察在中速范围内的响应。如果发动机过度吸烟和油门反应不佳,混合物是太丰富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模型和高速顺时针旋转针阀关闭。不要关闭时间比建议的初步调整(3至4次点击)高速针阀,保持它在这个阶段的丰富一点。请勿触摸中速针阀。
,另一方面,如果徘徊是不稳定和油门的反应是过度敏感,或者如果发动机容易过热,这表明该混合物太稀,应通过转动高速针阀计数器的更正- 顺时针旋转。
已取得令人满意的盘旋飞行时,再次降落模型,并重新检查发动机的怠速品质。
空转约10秒后,打开油门,“浮动”的模式。如果过渡是平稳的,闲置的混合物是确定的。如果观察到的症状,无论是富国还是贫运行,调整怠速混合控制螺杆。
注:此化油器,既没有空闲的混合控制螺杆调整,也不是中速针阀调整将有任何混合料强度的影响时,油门是完全(或几乎完全)开放。
3。现在调整高速针阀,以达到最佳的性能时,该模型在全速飞行。如果在全油门,加速差,尾气过度排放黑烟和模型未能达到预期的直线速度,混合物是太丰富了,高速针阀设置将需要减少。
但是,如果顺利推进令人满意的高速直线和水平飞行后,电源丢失时模型被拖入爬升,混合气太稀。在这种情况下,立即降落模型,以更丰富的设置和调整高速针阀。
4。现在找到了最佳的设置,高速针阀,再检查发动机的怠速性能,微调空闲混合控制螺丝,如果有必要,完善闲置。
5。现在重新检查徘徊的表现,可以发现(现在全油门性能最佳的设置与高速针阀)悬停会显示症状稍瘦,中等速度运行。请勿触摸高速针阀。
在这一点上是先前设置的两个轮流开放,中速针阀,可带来投产。打开中速针阀30度,或3-4点击,然后微调,直到获得最佳的盘旋性能。另一方面,如果徘徊流露出丰富的运行,中速针阀逐渐关闭,直到获得最佳的盘旋性能。

结算日后调整
一旦发动机已经运行在化油器控制正确设置,它应该是不必要的改变混合设置,除了偶尔(高速)针主阀轻微变化,气候差异条件。
然而,如前所述,使用不同的燃料,特别是含有较多或较少,硝基甲烷和/或不同的类型或润滑油的比例,很可能是一些修改,以高速针阀调整。
作为一种安全措施,最好是增加一个额外的半圈逆时针,建立新的设定之前的高速针阀设置。同样适用于消音器类型,如果是改变。一个不同的消声器,可能会改变排气压力应用于燃料饲料和订正针阀设置的呼叫。
使用不同的火星塞,或主旋翼和俯仰角的变化,可能还需要补偿化油器调整。
化油器洁净
化油器的正确运作取决于其小型燃料,剩余的明确窍。异物,是目前任何燃料的细微颗粒物可以很容易地部分阻碍这些孔和心烦的混合物强度,使发动机的性能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据建议,燃料,通过一个过滤器时充满水箱和一个很好的在线过滤器之间的油箱,化油器安装,此外,这个过滤器经常清洗,清除积聚在过滤器上的异物,屏幕。最后,偶尔从化油器阀针持有人,如附图所示,提取照片,显示的位置,可能提出的任何剩余的异物。

网友:
官方使用手册:
MAX-55HZ Hyper:http://www.os-engines.co.jp/english/line_up/engine/heri/catalog/15630.html
MAX-55HZ-R:http://www.os-engines.co.jp/english/line_up/engine/heri/catalog/15650.html

OS MAX-55HZ双针化油器调整手册:http://www.rayfile.com/files/9035bfa6-6abb-11e1-bcb4-0015c55db7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