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改成冲电器电源要注意的一点

楼主(2010-07-10):
DIY个电脑电源用来给模型冲电,就是体积有点大。可是在家么还是比较实用的。加了个开关方便实用(加开关非常容易只要把绿线和任意一根黑线连接起来就OK,要接在开关的常开的接点上。固定好。)。还可以给别的用电器供电(*^__^*) 嘻嘻……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个问题。在给充电器供电的过成中,电压降的很厉害。只要把冲电器的冲电电流调至2A,一开始冲电就报警:输入电压低,靠不至于吧,我晕了。我拿表量了下,就是。我用的是BC6的充电器。电脑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因该这么差的。突然我想起来,电源因该是能调整的。打开电脑电源的外壳,找到了一个小的电位器。接上表,打开开关,调整电位器,电压调整到了12。50V    (*^__^*) 嘻嘻……终于搞定。即使大电流冲电也不怕输入电压降而报警了。输出线是黄色和黑色的12V。

楼主:
忘记提醒各位魔友

改装DIY 需要一定的电学支持,不要接错线了。接插头的线是内正外负。

网友:
改造的时候需要注意+5V和+3.3V的处理,不然12V达不到全功率输出

网友:
这电源比较差吧,,

网友:
我用单位的新电脑电源,航嘉的酷冷至尊,12V 10A左右吧,用来带UN-A6很爽,比买个专门的那种电源好的多!~

网友:
其实不需要调电压,是由于5V空载才造成12V电压低的,在输出端接个光驱负载就行了。

网友:
只能说你的电源太烂了!~~
我家里的以前淘汰下来的才12V 6A,3A冲电啥问题都没!~

网友:
 那么大电源只带个0851也太不环保了吧

楼主:
我给多个用电器供电啦,不只是它

我还接了个长线的插头,有个12V的水泵了

网友:
俺的 12v 17a 爽

感谢 分享

网友:
俺用12V100A的,功率大并不代表耗电就大,很多高功率的电源不带载时还不到10W。

网友:
我是90年的老长城电源,还带开关。方便啊……

楼主:
我这个也是90年代的长城电源,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