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双路视频传输

楼主(2010-07-10):
最近在玩航拍,用FPV飞。所以想在电脑同时看到2路信号:FPV和对地的照相机。一种办法就是装2个图传,但是这样未免太麻烦了点。。但是在淘宝上也没找到AV能用的复用器或双路图传,请问有哪个哥们用过这种东西,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A:
你的相机能输出实时视频吗?  其实用两路图传,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路有故障,另一路可以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相机能输出实时视频吗?  其实用两路图传,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路有故障,另一路可以应急!

视频是可以输出来。。就是没找到一个能一个图传解决2路视频的设备。。

网友:
必须二套发射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是可以输出来。。就是没找到一个能一个图传解决2路视频的设备。。

视频切换器,可切换,不能同时输出两个图像。

网友:
两路视频发射 可以啊 可以实时看两套录像
不然就视频切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