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直接用舵机电路版接上线圈,改作电磁舵

楼主(2010-07-10):
能否直接用
舵机
电路版接上线圈,改作电磁舵
1,拨动
遥控器
杆的时候,舵机
电机
,会正反转动,
2,利用这个特性,如果接上相同电阻值的线圈的话,应该能驱动线圈内的小磁铁块运动。
3,对电位器取中间阻值然后用两个贴片电阻换下来。
不知道这样的猜想能不能起作用。。。。

网友A:
力度不够,位置不精确

网友B:
好象分电路 有的电路是 驱动直流电机的直流电源 电流没有什么变化 这样的电流流过那样的线圈 工作效率会比较低 电流也比较大 不太好
有的是PWM信号 这样的应该能好点 可以不至于线圈在被卡住的时候 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