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炸鸡后或维护时换下的零件怎么处理?

楼主(2010-07-10):
每次炸鸡后或者大修维护时都会换下不少零件,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1.直接全部扔掉;
2.挑出损坏较轻的留着,找机会修理再用或直接应急用;
3.都存起来当尸体出掉;
4.都存起来留念。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处理方式欢迎补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炸鸡后或者大修维护时都会换下不少零件,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1.直接全部扔掉;
2.挑出损坏较轻的留着,找机会修理再用或直接应急用;
3.都存起来当尸体出掉;
4.都存起来留念。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处理方式 ...
            LZ都说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都说得差不多了!

呵呵,我是大概列了下自己能想到的请大家来选择,看哪种方式最多。

网友:
2和4

网友:
.挑出损坏较轻的留着,找机会修理再用或直接应急用;

楼主:
7L哪里的?以后你扔的时候通知我去捡好不好?

网友:
除了粉碎性损坏的,都留下纪念,哈哈

网友B:
金属件都留着卖废铁哩

网友:
我全扔了

网友:
小尺寸的小家伙们 4

大尺寸的大家伙们 1

网友:
全部都收起来,见证历史,顺便统计损失

网友:
基本是只有扔掉

网友:
金属的保留,塑料丢了。。铁比塑料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件都留着卖废铁哩

楼主:
没有选3的?看来大家都比较有觉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