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哈用10C和独眼龙5.0的朋友

楼主(2010-07-10):
10C能不能满足独眼龙5.0的自动驾驶切换的要求,以后上头追没问题吧。原来的8通控坏道了,而且不支持固定翼,买了10C,先了解下

网友:
放心,10C都满足不了的话就没多少控能满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帮你安排看看:
CH1:副翼
CH2:升降舵
CH3:油门
CH4:方向舵
CH5:用一个旋钮控制自驾切换
CH6:云台俯仰
CH7:云台左右
CH8:随便安排的比例通道
CH9:开关通道控制屏幕界面切换

网友:
10C 我的梦想,等我的T9坏了我就换,不过要到猴年马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安排看看:
CH1:副翼
CH2:升降舵
CH3:油门
CH4:方向舵
CH5:用一个旋钮控制自驾切换
CH6:云台俯仰
CH7:云台左右
CH8:随便安排的比例通道
CH9:开关通道控制屏幕界面切换

感谢版主指点

网友B:
要照相还缺

1、相机开关机通道
2、相机拍照通道
3、相机变焦通道
4、摄像头和相机视频切换通道
5、据内部透露新独眼龙空中可调参数: 不知是用通道调整还是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相机开关机通道
2、相机拍照通道
3、相机变焦通道
4、摄像头和相机视频切换通道
5、据内部透露新独眼龙空中可调参数: 不知是用通道调整还是用数传。

123是不是可以用云台转头和点头来解决?4多的通道解决,5估计超级毒眼龙太毒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