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些电子设备,不知道能做什么机,请教

楼主(2010-07-10):
我现在有些电子设备,小无刷,10A电调,3.8克舵机*3,6100接收等,
无刷,我改过线圈,然后和和电调直接焊在一起,重量8克左右,1S 电池拉力有75克左右

所有电子设备,三个舵机,马达 电调 接收 带螺旋桨,马达座,400MA电池 共37克左右

请问,这样的设备能做什么飞机? 请高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做个50克以内的室内机

网友:
这套设备不错啊!很多轻型飞机都能搞定,不知楼主喜欢什么,换做我马上做个50克的f3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f3P 我做了一架epp的,太重了,总重超过65克,手艺不好,准备再做个好飞的

请教,50克的F3P,翼展多少合适?

网友:
首先,我还没做过f3p,不过有在这方面潜过水,说得不对的请版主纠正,我手头有套设备,重了点,比你的重好多,准备做70翼展的,我是说如果,如果我有你的设备,要做50克的,首先电装还是要尽可能先减重,做个40或45翼展的,看到有人做30翼展的2mmepp才5克(不含任何加强),咱做45翼展加碳条20克应该有可能。反正我喜欢胡搞瞎搞,只要自己喜欢,试一下又何妨!

楼主:
手艺不好,搞起来却这少那的,现在在做40翼展三角翼,重了能控制在50克左右,相对容易点,先玩玩,再折腾f3p

楼主:
接收 ar6100 是在不忍心减重啊 300元呢,去皮,去插针,至少能减2克的。 非常期待那个dsm2的接收,带两个直线舵机的那种接收,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接收,换做我也不舍得。买个普通的。60元左右。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无刷是什么型号的,1S 有 75 克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淘宝上买的5克无刷,不知道什么牌子,买的大概4000kv,感觉1s还是不够有力,就自己改了线圈,换了稍粗点的线,原来是14匝,改成12匝。
电机固定到称上边,4530桨反装,推力75+,用5030桨估计推力更大。
改过后,电机会发热,不能全油门长时间运行,烫手。

最近做了个小飞翼,翼展40,重量50克,推力很猛,不过这几天下雨,还没有到外边试飞呢

楼主:
电池用的是 800MAH 10C 1s 电池,出力比较猛,400MAH 10C 的弱一点,手上没有 20C的,回头能个20C的,估计很猛

楼主:
小飞翼是用3MM epp 作的,做的像个没头的歼十,等试飞成功,计划做个迷你歼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5克无刷,不知道什么牌子,买的大概4000kv,感觉1s还是不够有力,就自己改了线圈,换了稍粗点的线,原来是14匝,改成12匝。
电机固定到称上边,4530桨反装,推力75+,用5030桨估计推力更大。
改过后, ...

飞翼,不错哦!能发几张图瞧瞧吗?

楼主:
来点图片

献丑啦,做的有点粗糙,试飞成功再精心做一架。

没贴过图,还传不上来

网友D:
点击回复页面的“浏览”按钮,可以上传390K以下的图片,期待楼主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击回复页面的“浏览”按钮,可以上传390K以下的图片,期待楼主的照片。

我的怎么只有 195K

刚才图片都大于200K,改了下图片质量才传上来的

网友E:
图片挺清的!铰链为啥要这样搞,感觉不是很牢靠,而且舵面的转轴不在舵面连接处不知有没影响,还有美中不足的是用胶。最后一句: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挺清的!铰链为啥要这样搞,感觉不是很牢靠,而且舵面的转轴不在舵面连接处不知有没影响,还有美中不足的是用胶。最后一句:好设备,

铰链我觉得这样很结实,而且很灵活,之前用过胶带,胶带容易开,还要用烙铁开斜面,懒得弄了,呵呵。

铰链转轴的问题,应该影响不大。

这次买的502不太好,粘不上,才用的泡沫胶,第一次用泡沫胶,掌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