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呀 450。。。。。。。。。。。。。。。。。。。。

楼主(2010-07-10):
450 炸了一次以后  尾巴右旋 但是打舵没有反应依然自旋(舵机正常可以看到舵机在变换角度),但是打自旋方向的舵 没有问题。 那位大虾 知道 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 炸了一次以后  尾巴右旋 但是打舵没有反应依然自旋(舵机正常可以看到舵机在变换角度),但是打自旋方向的舵 没有问题。 那位大虾 知道 帮帮忙啊。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左旋失效。

楼主:
右旋正常

网友:
原因很多,重点检查皮带

网友:
俺也 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陀螺仪的设置问题 ,或者是锁尾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