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呀 450。。。。。。。。。。。。。。。。。。。 ...
新手求教呀 450。。。。。。。。。。。。。。。。。。。。

楼主(2010-07-10):
450 炸了一次以后 尾巴右旋 但是打舵没有反应依然自旋(
舵机
正常可以看到舵机在变换角度),但是打自旋方向的舵 没有问题。 那位大虾 知道 帮帮忙啊。

网友A:
检查 尾推 控制杆 估计是机械出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斜盘舵机没问题的话 就是尾舵的毛病了

网友:
尾推都正常 尾舵也在动 毛病也是时好时坏 有时一推油门 尾巴就90度的偏转了

网友C:
尾轴弯了 皮带扫了

网友D:
看看是固定尾中联的顶丝松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