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船模,问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买的80a水冷电调和·2218的无刷 ,可是怎么连接呢?点调和电机的3根线全部都是纯黑色的,如何区分呢?没敢冒然连接,怕烧掉。望朋友们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任意接吧。

楼主:
不会吧……难道不会烧吗?别到时候花钱买经验了

网友:
任意接,电机转动方向不对的话对调其中任意一根线即可反转

楼主:
非常的感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板凳正解

网友A:
....

看看把    一看便知

这是双发

这是双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把    一看便知
补充一下   双发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两只电调都带EBC的话  需要将其中一只电调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出来   只接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红线  否则    后果自负 呵呵

楼主:
大家太热心了。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双发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两只电调都带EBC的话  需要将其中一只电调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出来   只接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红线  否则    后果自负 呵呵

补充的对!

网友:
7楼和8楼说得非常清楚,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双发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两只电调都带EBC的话  需要将其中一只电调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出来   只接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红线  否则    后果自负 呵呵
e shi liangkuan我试过我用的是2块电池结果是一个电调被编程编乱了....害的寄回商家叫他帮我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