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发没竖起??
引用 网友B:
刹车电阻咋没开机都有电,今天被搞了一下,恍惚了1个小时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电电阻,家用机床一般是不需要的,惯量很小,2-5秒停止制动,不存在惯性发电,除非机床旋转部件很重,又需要迅速停止场合

网友(2010-07-10):
0.1需要这个电阻,0.5就不需要了,变频器不会伤,他可以自动延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买的线绝对就是国标啊  国标很多种的啊 你自己想吧

网友:
变频器在常规应用时是不用装制动电阻的,再有就是小功率的变频器都自带制动电阻了,外面多个东西又影响美观又增加隐患,拆了吧,把时间设成一秒到三秒就行了,停车太急对齿轮、皮带、电机和轴承都不好。

网友:
我的自由停车

网友:
用配电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给他加个金钟罩!奶奶的先前用电笔打了下电阻身上,明明没电的嘛,我还用手摸过热不热 ,今天被电是钻到铣床后面去看啥东西忘了,脑袋碰到,电得我以为被雷劈了还,我X哦!

所以我买了个铝壳电阻,外壳不带电的!

网友:
好东西都跑到你家里去了

网友:
把减速时间设成一秒到三秒就行了,停车太急对齿轮、皮带、电机和轴承都不好。
制动电阻鱼有一头是接直流电的+级,直流电压高达500V

网友:
看楼主的卡盘,铣床工作台,立柱,都是闪闪发亮的,一点锈迹也没有,请教楼主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

楼主:
是,偶是狠了点,每次停车车床都哐当一声,感觉很灵啊!今天改了,自由停车或停车5秒,和谐多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急停也跟着变化了,平常停止没所谓,急停不是万一情况下的紧急停车吗,那也慢悠悠的还得了,急停的时间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随时摸!哈哈,没有了,那些都是新的,还没咋用呢!

网友:
半径x半径x3.14等于平方。非直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床呀,看上去我的一样,还有就是好像有一个是刹车离合片来的,也没用吗,可否多发些床的像片

网友:
你的家档可不少哦,不过据我所知,一般变频器都不用装杀车电阻,因为变频器本身也带有,除非像电梯这样的设置才有需要。

网友:
这个洞本来就没有底的,要不怎么叫无底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