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底 56厘米的VOLVO 用3660 KV1620电机可以不?

楼主(2010-07-10):
船底 56厘米的VOLVO  用3660 KV1620电机可以不? 配多大桨啊?
电机是不太大了啊 容易翻不?

网友:
感觉是有点大

网友:
大了。我有一条63CM的YAMAHA A5 。问了下别的模友,说是用2856比较好

网友:
.............2856这是最低的配置2858比较合适

网友:
哈哈,我的船壳······ lz修好了?????

网友A:
这个电机我试过啦,一推油门整个船就飞起来啦······比原来的18级发动机还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我试过啦,一推油门整个船就飞起来啦······比原来的18级发动机还要厉害·····

我已经打磨好了 谢谢你的船壳嘿嘿,没有喷漆呢还~~  是不是原来硬轴的角度问题啊?  装了老鼠尾改软轴应该就可以吧?
问题我现在合计 重量问题啊  KV1620 是不是还得用稍大点的桨 这样船身会不会不稳定啊 容易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打磨好了 谢谢你的船壳嘿嘿,没有喷漆呢还~~  是不是原来硬轴的角度问题啊?  装了老鼠尾改软轴应该就可以吧?
问题我现在合计 重量问题啊  KV1620 是不是还得用稍大点的桨 这样船身会不会不稳定啊 容易翻

 船长的手艺果然厉害,这个壳竟然焕然一新了?做好了发些图片上来,让我看看.。
还有,我想弱弱的问下,船底的创可贴是打磨的吗?还有环氧沾上的硬轴你是怎样取下来的?船身的洞洞是怎样补的?
让我这个新手也学习下。。谢了···!!!

楼主:
 你原来要是不"修"我能省不少事呢...
我的方法很简单 开裂的地方直接把多余的剪掉了 然后在船里面补上玻璃纤维布 再在外面灌上环氧树脂,然后打磨平整..
你贴的创可贴 好难处理.. 先是用铲子 铲掉多余的东西然后 刷点环氧树脂磨平...
其实应该是大的地方灌环氧树脂,小坑用原子灰补更好,,,我没有原子灰就刷点环氧树脂等它干了再用砂纸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