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不用遥控,只用电调,可以转无刷吗?

楼主(2010-07-10):
不用遥控器,最简单的用什么方法,可以只用电调,就可以控制无刷电机转呢

网友:
舵机测试器可以输出信号,拧旋钮就转了

网友A:
搜“电调附加器  ”我的贴,有专门针对这个的

你也可按贴子自己做一个

网友:
有, Esky 的,  30元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电调附加器  ”我的贴,有专门针对这个的

你也可按贴子自己做一个

搜不到,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