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

楼主(2010-07-10):
3660电机 有的KV是1620   有的是2000多   哪种好

网友:
轴系是高速的话   你电机KV可以上3500KV

网友:
看你准备上多少电压在电压高的情况下KV2000转速不一定电压低的KV3600转速低

楼主:
网上卖的那种1300的82CM的o艇原来是3660的马达    能换成3674马达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高速轴系       有3674  1845KV   还有是1660的   我准备用 6Sa123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楼主.  我比较喜欢玩轻的船.
船轻好跑.    负载小.  跑的时间长.  速度也可以持久高速.
你的82CM的船壳已以经重了.  接触水面的面积大= 阻力大.
再用3674  再加重一下.
6S  123  多重啊.
还有电调舵机  加在一起让他跑个70KM
你的6S123  2300毫安能撑多久啊!

网友:
我的玩法是高KV小桨  小放电池.  船就轻了.

网友A:
.....................高KV本来就耗电还小电池拿还能玩多久啊     LZ实在点吧找人去配条船 65CM左右比较实惠

网友:
我都装过比较过了.   前后5条65CM的.装第3条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KV本来就耗电还小电池拿还能玩多久啊     LZ实在点吧找人去配条船 65CM左右比较实惠

给你看一段
3S  11.1V  2200MA 能撑4分钟

网友:
再坚定一下楼主的信心.   我的轻65CMO用4S 跑赢你的重6S123---65CM O   无论速度和耐力.
视频中因为电调不过关.回来检查电机微温.

就这个

就这个

3600KV

3600KV

电调是XXD125A

电调是XXD125A

网友:
我的配置是 FSD2858KV3600  2S5000毫安28C电池 430铜桨  XXD 125A电调 装的65CM长O艇  跑赢过83CM FSD3660KV2400 6S3000毫安30C 200A电调 632桨 的O艇...............

网友:
 虾哥的船什么价格?,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网友:
已站内短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KV本来就耗电还小电池拿还能玩多久啊     LZ实在点吧找人去配条船 65CM左右比较实惠

电机是高kv或低kv ,    不能以单以电机kv 值来衡量,和电机的工作电流有关,像 b2860电机3600kv ,我就认为他是低kv  , b3674电机2200kv ,我认为他就是高kv。
目前玩船,我发现在论坛主流有三种玩法:一是大马拉小车型;二是效率型;三是胡乱搭配型。
大马拉小车型就是大电机或上高压,放在比较小的船体上使用。 这个玩法,因为动力非常充足,船会有相对比较高的速度,但投入资金多。由于动力够大,换船后只要电池电机放得下,动力设备还可以使用,不用从复投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动力搭配以效率型去玩,速度会快得多,或者别人用更小级别的动力,更少的电池,就己经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虾哥那种玩法就是效率型玩法,省电,省钱,以最少的投入可以得不错的速度。缺点是动力设备通用性差,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术水平才能够达到,换大一点的船就不适用了。
胡乱搭配型通常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这个可以理解,但很多新手,都有不愿学习的习惯,无论什么都乱问一通,其实大多数问题,在这个论坛的置顶贴中{   动力、浆等配置专贴。请同好多多添砖加瓦。谢谢)己经可以找到不同船型的动力搭配方案。新手入门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学老鸟或别人以前成功的动力搭配,一来成功有保证,二来不会使自己长期玩船没有突破而失去信心,有经验后,再自行搭配,这样可以更快入门。

网友C:
虾哥这船咋怎么眼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高kv或低kv ,    不能以单以电机kv 值来衡量,和电机的工作电流有关,像 b2860电机3600kv ,我就认为他是低kv  , b3674电机2200kv ,我认为他就是高kv。
目前玩船,我发现在论坛主流有三种玩法:一是大马拉小 ...

高人说得很清楚--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哥这船咋怎么眼熟啊

是啊很眼熟.   大哥玩得开心吧.

网友:
一个字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