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装夹工具

楼主(2010-07-10):
在工作中,经常需要利用工件自体上的螺钉孔进行装夹,为了能更方便装夹,就装夹动手设计制作了这么一个夹具,
夹具分圆盘,底座及夹紧部位,底座上开有一个和圆盘等大的孔,圆盘可在里面自由转动,
将用螺钉将工件装夹于上面,转动找正后,锁紧压板就可以了!
此外还可以类似旋转工作台的作用!!

网友A:
我OUT了,完全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OUT了,完全没看懂
连你的水平都看不懂,我是没希望了。传说中你带队搞过高频冶炼的是吗?

网友C:
上面的圆盘带3个T形槽,圆盘可以在底座上转动,能锁紧,设计巧妙、简单、实用,做工精细值得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你的水平都看不懂,我是没希望了。传说中你带队搞过高频冶炼的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你的是制作工具,完全和俺从事的安装是两码事,俺以前是钳工(在钢厂搞设备安装的)在中冶天工打工,现在我把自己了炒鱿鱼来四川混了

网友:
这个8错

网友D:
 这尺寸有一米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圆盘带3个T形槽,圆盘可以在底座上转动,能锁紧,设计巧妙、简单、实用,做工精细值得推广

谢谢,您太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尺寸有一米五吧..

尺寸较小150X150(mm)底座是夹在台钳上的,方便装卸~

网友:
做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是个使用的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