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机翼联动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我知道升降:升是水平尾翼向上,降是向下。
侧翻:向左是左副翼向上,右翼差动。向右反向就行。
请问一般将水平尾翼与副翼联动吗?
比如
升降:升是水平尾翼与副翼同时向上。
侧翻:向左是左水平尾翼与左副翼同时向上,右翼差动。
如果联动的话一般什么情况下联动呢?对操控有什么影响吗?一般大家把它们联动吗?
请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一般不需要联动。

网友B:
我的是天地飞6A 遥控 可以开混控功能 1 6 通道混控
可以实现 打一通道左右摇杆 副翼上下差动 实现转向动作
6通道旋钮控制左右副翼同时上或下的动作 用于起飞和降落

网友C:
副翼不需要辅助升降,战斗机全动平尾有加副翼混控帮助横滚的。

楼主:
明白了 一般不设联动 联动的话也是侧旋时联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