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高人推荐一套 室内 室外都可以玩的3D机全套配置!先谢了!

楼主(2010-07-10):
请教高人推荐一套 室内 室外都可以玩的3D机全套配置!先谢了!

网友:
笔记本一台+控一个+模拟器一套=室内室外想玩就玩。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A:
机型:水星

材料:3MM KT板

电机:AX2205N

电调:好盈12A

舵机:ESKY 0508 8g舵机

接收:日冠无晶体4通接收机

电池:2S 500~800mah 20C

碳纤杆、碳纤片若干。

这个配置的飞机做出来大概210g左右,由于水星的翼载很小,非常适合新手来练吊机等3D动作,LZ不妨试试。

以下是我水星的贴子,LZ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还是专机专用吧,否则当心室内室外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型:水星

材料:3MM KT板

电机:AX2205N

电调:好盈12A

舵机:ESKY 0508 8g舵机

接收:日冠无晶体4通接收机

电池:2S 500~800mah 20C

碳纤杆、碳纤片若干。

这个配置的飞机做出来大概21 ...

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
2楼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