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F16终于到手,先来几张美图,最新更新视频

楼主(2010-07-10):
蓝岱F16,雷鸟涂装。配置为68金属涵道,2860内转电机KV2399,6S 电池(2个ACE 2200 25C串联),好盈60A电调。整机起飞重量1.52KG,推力1.7KG,动力非常强劲,可以垂直爬升。全油电流38A,算省电的了,一个起落可以飞5分钟。由于重量大,降落难度很大~几次都差点炸机~
下面来几张图,感谢厦门模友中的摄影高手阿德同学~ 飞机做的很像真,最可惜的是没有装飞行员~像真度差了点~由于是首飞,所以没有收轮,下回再上收轮的图片。

网友:
相片像和拍广告一样,靓啊

网友:
双座的看起来这么别扭噶

网友:
前轮好易玩完

网友:
我有一架阵风,起落架和你的一样,钢丝起落架外加塑料套。

第四张图,后起落架往前,前起落架往后,我的也是一样。这种姿态应该很容易弄坏起落架的吧?

按道理,应该把后起落架往后倾,前起落架往前倾。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起落架吧

网友:
好机,和我的一样,就是涂装不一样,建议吧起落架换成金属避震的,我的是4S的飞机装好是1560克,推力比你的小点。还没首航呢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885852&db=TECH

网友:
相机好正,机子也很PL

网友:
前轮这样的设计,对于很多刚玩像真涵道机的朋友来说,几乎可谓一次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恰恰相反吧。其实这起落架还蛮结实的,2个起落都是重着陆,飞机跳起来1米高又落下,也没什么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还是更喜欢雷鸟涂装的。首飞要小心哦,这架J重,容易失速,降落也得带30%油门,而且降落速度很快。最好设置襟翼,起飞大概20米就够了,降落距离要长很舵

网友:
没有起飞和降落视频

轮距太窄,起飞肯定有机翼触地 的情况发生
图片拍的很好

网友: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OTcwOTMy.html[/wmv]

网友: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4OTcwOTMy/v.swf[/wmv]

网友:
场地开阔,你用 的是广角拍的

网友:
机好,人好,场地好,像机好

网友:
我还是有点疑问,
后起落架前倾,那完全靠收放起落架的卡槽来顶住降落的压力。

如果起落架是垂直的话,那降落的力量就不会压到卡槽,而是直接压倒装起落架的位置上,也就是机身上,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起落架,
不然降落多几次,卡槽给压坏了。起落架也就完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理,看来要加大力度练习降落咯

网友D:
降落视频呢?我想看看降落的速度。

网友E:
建议厂家设计这种收轮的机机不要将轮子收进了涵道的进气里面去,这样会大大降低涵道的效率的。

网友F:
金属涵道不错 但是感觉飞机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G:
好看,不好飞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您错了,轮子不是到进气管里的,起落架系统是单独一个整体粘在进气管下方

网友H(2011-06-02):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