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机无力,老鸟帮帮忙

楼主(2010-07-11):
电机
2212,电调30A,
电池
11.1V1600mAh30C
用来飞小3D,动力完全不够,一开大就射桨
老手帮看看

网友A:
1. 电机KV值是多大?
2. 配的桨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B:
都射桨了,不是动力不够。是螺距没调对。
螺距大,转速就低,螺距小,转速就高。转速高了容易射桨。对于某一种动力系统,螺距和转速调得好,动力输出能达到最高水平,不过,一般直升机设计的动力,在你飞小3D的情况下,用不完的。

网友C:
说详细点。
电机多少KV,用的什么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1000,桨1043

网友A:
这个配置足够吊起500多克的3D机了,估计是桨和电机轴的连接不够强度?尽量用桨夹吧。

网友D:
浆装反了吧 有字的一面向着前进的方向

楼主:
受用,桨夹的确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