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RC B8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0-07-11):
进了个IMAXRC B8,标签显示:0.1-7a,1-27cells, 2-36v,
电源用12v 20a 凯欣开关电源,充锂
电池
总是提示“BATTERY VOL ERR CELL HIGH VOL”,充不进去了。电池正常!请问什么原因??
跪谢。

网友A:
充锂电,T头和平衡头都要接的,然后正确选择电池的类型,节数和电流。还有充电模式。

网友B:
英文的意思是你的电池电压太高,原因可能是你选择错了电池的节数///

楼主:
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你们所说的我都做到的了!

楼主:
再问一下,电源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C:
12V的电源。。。。。

网友C:
12V的电源。。。。。我用的是12V10A工业电源

网友B:
那就用万能表测测每节电池的电压,从平衡头测 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你的充电器有问题了

楼主:
是充电器的问题,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才买的出问题还是返回给卖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