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9dp的rssi引脚

楼主(2010-07-11):
看了失速兄的帖子,说149dp的rssi引脚如图所示,不知道是否已经证实呢?朋友的接受,呵呵,最好确认了再帮他弄,谢谢

网友:
你可以量下电压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
失速的帖子也是根据芯片的官方资料写的,官方资料都不能确定,还有什么能确定的?

网友:
谁是官方

网友:
官方说7761的芯片RSSI是7脚
我测试开机0。几 关机2。几

网友:
最笨的方法就是把每个引脚都测一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