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拓的定速电调

楼主(2010-07-11):
开启定速模式后,尾巴不定时高频左右振动,尾陀螺仪感度调节无明显改善.
油门50-90%都有这种现象.
螺距+-11
450PRO和600ESP都是这样,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先问下。。你的油门有设成一条直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你的油门有设成一条直线吗

是的,油门是一条直线,从50%到90%都试过

网友:
YT定速超级烂

网友B:
35X确是这样,高频摆动和感度关系不大。电调油门响应速度设“中”,定的转速低些,机体震动小些会有改善。60G的定速感觉好些!没有这样的现象…具体可以搜索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X确是这样,高频摆动和感度关系不大。电调油门响应速度设“中”,定的转速低些,机体震动小些会有改善。60G的定速感觉好些!没有这样的现象…具体可以搜索我的帖子

我的75G也有类似现象,油门响应速度也调过,但似乎没太大改进,并且负荷高低都会抖动,只有某个点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