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硬轴的震动是因为与电机轴不同轴吗?

楼主(2010-07-11):
我使用万向节连接的,轴会有震动,根本无法享受无刷电机那高速转动的声音,反而整个船壳像个拖拉机一样……除了中间段改用软轴以外还有怎样的方法能减少震动呢?用手扶着轴能找到最佳位置,震动很小,但是位置太精确了,怎么固定啊……

网友:
硬轴响是公认的~~~调的再正也响,倒不一定是没装好,硬轴如果不直也很响的

楼主:
震动时轴套两端发热很大,几乎烫手,估计能量都产热了。用手扶住的话就会好很多。

网友:
是不是与轴套配合不好呢?

楼主:
买的成品轴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配合不好了。我把轴重新固定了一下,现在abs船壳声音像喷气机一样……

楼主:
刚听huan141老兄说应该是万向节的问题,等玩懒了再换了……

网友:
用弹性连轴节。。。

网友:
1 先固定轴线。轴线前后最好有轴承。
2 穿上传动轴。
3 在传动轴前套上一段空心管,最好是过度配合,能转动就好,长度取万向节的中间值。
4 套上电机的输出轴。
5 安置电机的固定架,旋转主轴(很重要),找出轴线的最佳直线,固定机架。
6 有条件的还可以装上机架的避震脚,3个就可以(左面2个,右面1个)。
7 在机架固定后,旋转主轴,感到滑顺,没有阻尼,现在可以拆下轴和电机的固定套,换上万向节。
8 现在你的传动轴应该不会很响了,如果还是很响那就检查万向节,看看是不是同心。
一点小小心得,仅供LZ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尤其是8楼的兄弟

网友(2012-09-21):
8楼的正解,学习了,

网友:
看这个,论坛达人无数,多潜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D3%B2%D6%E1

网友:
我来补充下引起震动的原因:
高速船用的轴,通常工作都要在3万转以上,这个转速下,哪怕轻微的偏心都会造成巨大的震动,在船体这种薄壁腔体里,形成共振的声音是必然的。
要调整成完全一直线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轴本身的径向重量分配不会均匀,而轴向本身就会有弯曲,特别是轴系加长后弯曲更明显,从而导致重量分配的进一步不均匀。超高转速下必然抖动厉害。
论坛高手改的轴也是从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减轻轴系的质量,增加轴承来减少轴套内轴的自然弯曲,修磨桨叶改善动平衡。
今后进一步的改进也只能通过工艺,使用精磨的轻质高强度轴,高精度的轴承,保证直线度和壁厚强度的轴套管,以及装配精度降低振动。

你可以转动下轴系,如果运转顺畅且没有停顿和阻塞,不用去改了,改也是徒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