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求助

楼主(2010-07-11):
小弟今天耍耍俺的CB100,尾桨由于碰撞,损坏,遂已不能继续玩了,所以只好把剩余的电放干净。手举着JJ,把速度调到最大,空转。突然发现 尾马达不动了。。。。而且特别特别烫,。。。小弟怀疑是不是烧了?这个小东西怎么更换呀?网上没有搜到教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哈哈   灌水原来这么爽·····
lz说的问题应该是什么烧了     但要弄清楚是电调烧了好是电机烧了
网上都有的卖    把线照样接好就行了

网友:
不带负荷长时间保持极限油门,会毁坏无刷电机,以后最好不要这样尝试!就像汽车引擎一样,不带负荷长时间全油门空转,引擎会爆缸一样。

楼主:
但愿是马达烧了。。。电调烧了的话,我还不知道怎么换呢,都不认识哪个是电调。。。。请各位说下,怎么确认马达或电调哪个烧了吗?

网友:
用手转转尾马达,试试能不能转的动,有没有阻力,也许是电机轴弯了。

楼主:
阻力?!阻力大得很,几乎转不动了!尾马达就跟抱死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力?!阻力大得很,几乎转不动了!尾马达就跟抱死了一样!
如果是高速的内转子无刷电机,按照你那种操控,会爆转子,外转子无刷不知道是否会爆其它地方,最好把转子外壳硬拔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尾马达不妙
不过也可能只是连线问题

网友:
貌似电池不用放干净吧,用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放干净了锂聚就挂了。

网友:
看来是悲剧了!!~~

网友:
把主马达接到尾电变上看看是不是电变烧了。不过感觉尾马达坏的可能性大。建议改成2.9无刷外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2.9无刷外转?能给个图片或者链接吗?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2.9无刷外转?能给个图片或者链接吗?我是新手

看我原来求助的帖子,上TB找这个商家,成都的,兴许他还有。
不过你要自己做一个电机座出来固定2.9g马达。确实很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7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