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旧压缩机想玩静音气泵

楼主(2010-07-11):
看着不错的样子,从没有弄个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接线。兄弟们帮忙看看。

楼主:
接线盒盖上面有CSR三个字母

网友:
好大个呀。5配还是3配的。

楼主:
三十多斤吧, 130真径 290高 也不知几匹空调用的

网友:
给你的图看看就知道如何接线了此压缩机还得需要保护器、启动器,启动电容、才能工作。

网友A:
多少钱收的?有听说空调压缩机不适合这样搞,不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的?有听说空调压缩机不适合这样搞,不知是不是。
我在废品店找的,130元

网友:
哈哈跟我的一样,很好的

网友:
最近好像开始流行这个了,赶紧做,我就等着看了
看是不是超静音的潜艇

网友B:
提个醒:不知道焊接时会不会爆炸,建议找修空调的帮忙焊接,安全第一。。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请详细说明一下改造的注意事项。。

网友C:
你这个是空调用的旋转压机,做气泵必须在压机和储气罐之间加单向阀,不然有压力后压机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接线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单相电容启动电机,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小的是运转绕组,电容1.5P机用30UF,3P机用50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醒:不知道焊接时会不会爆炸,建议找修空调的帮忙焊接,安全第一。。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请详细说明一下改造的注意事项。。

放心,焊接(气焊)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以前做过。压力可达近5MP,当时用于PCP充气玩,爽得很。如有必要最好加个油气过滤器和单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空调用的旋转压机,做气泵必须在压机和储气罐之间加单向阀,不然有压力后压机是启动不了的

说得对极了。

网友:
这样的压缩机压强由于,排力量不足,需要一个大的储气罐才可以,如果做长时间的压缩气体输出不太适合。

网友:
温度大于70度会保护的

网友:
介质不同,使用一段时间就报废,买个新的木工气泵只要 280 元,至于噪音与静音没有吃透原理,呵呵。

网友:
美芝PH225X2C-8FTC压缩机参数

PH225X2C-8FTC压缩机参数:
1. 功率:1250W
2.制冷量:3870W
3.额定电流:5.8A
4.电容:35UF/450V
5.电压/频率:220V/50HZ
6.冷媒:R22
该压缩机过载保护器是内置

楼主:
谢谢兄弟们帮顶,接线弄明白了,今天接电试了一下,出口气压比较大,大铜筒是进气,小铜管是出气口。开了分把钟吧,接着再摸压缩机内部已发微热了,看来温升挺快!用的35UF电容

网友:
1.最重要的是解决线圈散热问题,这种全封闭压缩机在系统工作中是靠制冷剂散热,而且进气温度有一定的过冷量,回家摸一下冰箱进气管就明白,是冰的.
2.这种压机线圈在高压部分,如果用在空气泵上随着空气压力的提高相对湿度也会提高,使线圈绝缘降低,内部机构锈蚀.
3.楼上有位说的对,进出气有一定的压力差,压机启动时很容易堵转.

变成空气泵,试试把压机整个泡在油里,进气搞个大点的干燥器,出气搞个单身阀+电磁放气阀,就是停机时放掉出气管里高压气.
      电容\保护器 家电配件店里都有售,

网友D:
压缩机去掉外壳,电机暴露出来散热,这样改造成空气泵可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去掉外壳,电机暴露出来散热,这样改造成空气泵可行吗?

不行,这种压缩机的气缸排气口与电机线圈是相通的,就是排出的气给线圈散热,所以壳上挖几个洞都不可以.
如果能搞到汽车空调压新缩机能搞成静音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这种压缩机的气缸排气口与电机线圈是相通的,就是排出的气给线圈散热,所以壳上挖几个洞都不可以.
如果能搞到汽车空调压新缩机能搞成静音气泵.

哈哈我有一个

网友:
要加储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