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现在上车床和铣床各一,需要配什么附件啊?

楼主(2010-07-11):
各位兄弟,
现在要买车床和铣床各一,没有经验,不知道该配那些工具和附件。
知道的哥们给建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卖铣床吧!因为铣床用途大一些!
铣床最起码的配件有:
平口钳;
铣夹头;
铣刀;
车床的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157

网友B:
附件有很多的,如果配齐的话可能价值要超过你的铣床车床价格,针对你的产品来买附件,说说你主要做什么零件,然后再买合适的附件

网友C:
用到什么买什么,一下子配不齐的

网友D:
铣床能用的功能多,但车床做的东西多,要是自己想做东西的话,只要自己想做就行了

网友E:
最好备些保险管

网友F:
慢慢玩玩就知道需要什么东西了

网友G:
原帖由
fanlulu
于 2010-7-11 22:13 发表
慢慢玩玩就知道需要什么东西了
 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

网友H:
按需买卖,戒急用忍

网友H:
只要单件能加工,想尽办法,就是不买东西

网友I(2010-08-22):
好贴
正准备买,做之前想清楚,买了就不要后悔,怎样出产品才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