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铜桨怎么打磨平衡!

楼主(2010-07-11):
求助铜桨怎么打磨平衡? 我的桨原来准的 以前是3.17的轴, 后来3.17的轴坏了 换了4MM的轴所以桨内孔不够装进去
小心的用圆锉刀镗大了一点 ,现在桨装上去转起来晃的厉害 告诉的时候后面老鼠尾都震动 想请教一下怎么样打磨桨的平衡.

网友A:
估计你的浆已经报废!你怎么可以用锉刀来修啊!最起码要在钻床上小心的钻一下,但那样的话也不一定搞得好!最好上车床先钻一下再用铰刀铰一下,那样就可以保证浆的同心度!
给你个建议:你把它搞成5mm的吧兴许你的浆还可以用!4mm的估计没戏了!(扩孔我搞过,就是在车床上我多是非常小心的,因为浆的转速非常高稍微有点同心度不准浆就废了!)

网友B:
LZ的浆应该是用锉刀锉过后不同心了,这浆报废了,不是打磨浆面就好解决的了,LZ去买专门的4MM孔径的浆啊!

楼主:
车床上怎么夹浆呀? 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