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字盘的晃动的问题,请老手指点,有图有真象!!!

楼主(2010-07-11):
新手,前几天射浆了,正在一步一步修机,这次拿出全部耐心,仔细检查每个零件,检查十字盘时发现,上下两个零件有点晃动,一使劲竟然把它分了(见下图),回想一下刚买来时其实就有点晃动,以为正常就没动它,请老手帮我看看,该怎么粘回去,用什么胶,我试着上了点螺丝胶,好象不行,用手轻轻一掰就开了,是不是要用轴承轴胶啊?还是不用管他,松点也没关系???谢谢指点!!!
另外十字盘上面的几个零件分别叫什么啊?

网友:
战略性回帖,等待高手解答,学习!

网友A:
  巨经典的问题。。。。。看十字盘 像是非耐克斯的哦。。。你去问问轻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经典的问题。。。。。看十字盘 像是非耐克斯的哦。。。你去问问轻风咯

是非耐SPORT,刚买来时那地方就晃,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450的真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地方该松什地方该紧。

网友:
用R48装好后,放十来分钟,应该就很牢了。

网友:
轴承胶。。没有就用502。。速度要快。。

楼主:
刚才上了点轴承胶,放了一会,效果不错,现在很牢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十字盘为什么老是调不平了,这个十字盘出厂时就没粘牢,害的我折腾了这么久,唉!!!!

网友:
新手搭车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