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7-11):
我的450油门推到50%还飞不起来怎么回事。

网友:
那就推到100%

网友:
罗距是不是很小,油门50的时候罗距应该+5

网友:
50%飞不起来很正常啊!看你油门螺距怎么设,如果按照悬停设的话,要70%油门才能悬停的。

网友:
调大点螺距就能飞起来了。

楼主:
一般螺距调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