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X12如何玩G5

楼主(2010-07-11):
如题!
我已经有G5的模拟器和序列号了!
可SIM里没有G5这项选择!
怎么办有升级包吗?
还是就不能玩的!
请大侠解!

楼主:
我估计模拟助手里有G5的选项就可以玩了!
可是怎么才能有呢?
还是根本就不可能!要买新的狗呢?

网友:
你问问卖家
一般G3 G5的狗是通用的

楼主:
问题是我只有G3.5

楼主:
没有大哥知道吗?

网友:
顯示的錯誤訊息, 看起來是找不到執行程序, 請先移除程序,
再重新安裝試試看~~: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