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7MM的铣刀

楼主(2010-07-11):
如题 铣夹头中没有7的夹头怎么装这样的刀

网友:
可以卖刀柄为8的

网友:
刃口是7的,柄可以是6或者8

网友:
6或8的都可以装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

网友A:
铣夹头中有7的夹头.
ER25 直径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夹头中有7的夹头.
ER25 直径6-7
应该是倒过来,8mm可以夹装7mm,6mm可以夹装5mm

网友:
呵呵,听楼主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我这儿压根就没买过7mm的铣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