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用4400KV的马达和40A电调,油门曲线怎么设?

楼主(2010-07-11):
一个天蝎星2221-6马达,4400KV,电流大概50多A,想用450直升机上,手里只有个好盈40A电调,2200mah 25C电池,要想用这个马达,5点油门曲线怎么设才不会烧电调啊?

还是,必须要换电调?或是这个马达根本不适合450级?
如果能用的话请告诉我怎么办,用多少T齿轮?调节油门曲线或行程可否解决电流大的问题?

网友:
我偷偷告诉你,2221-6瞬间电流很大,说明书上会告诉你,光靠油门曲线是不能防止过载的,因为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还是很大的

现在的电调基本都有2个指数,一个是持续电流,一个是瞬间电流(N秒以内)
好盈40A铂金的电调是持续40A,瞬间60A(<10秒)
亚拓35X是持续35A,持续45A(<15秒)
我有个35X配2221-6,平飞了好几天没事,但是高速航线的时候爆掉了(MOS烧了),BEC活着,可以肯定的是35X不适合飞2221-6
至于好盈40A嘛。。表面上指数是要强一级的,不知道怎样了,我也打算买一个来用,毕竟按推荐的60A电调,保险是保险,但是重10~20G呢
电调分3种,一种是会被瞬间烧的,一种是瞬间不会烧,但是过流持续时间过长会烧,第三种是怎么折腾也不会烧的
我想要飞超过10秒40A的动作怕是也没那么容易吧

楼主:
哎~果然不行吗 还是保险点换电机吧
可惜呀浪费了这个暴力货
还要花钱买温柔货

谢谢啦!!!!

网友:
我就用好盈40A飞的2221-6.....但是温度有点高..

网友A:
我用好盈40A飞 XXD2218 KV4400也飞死了,不过别人说是我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好盈40A飞 XXD2218 KV4400也飞死了,不过别人说是我人品问题

是2218-5吗   46A都挺不住   看来得换大电调呀   450放60A电调,重量和尺寸问题大吗?

网友:
这个马达应该很暴力。我有两个4400KV左右的电机,一个XXD 4380kv,一个朗宇S2220 4500kv。用锂电驱动的话,都用11T或12T齿轮,3D油门曲线设成70-60-50-60-70左右,油门曲线如太高了就很危险。
蝎子星的没用过,但估计暴力程度会高于上面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