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把电动摩托车的电机电调装船模上,电调和接收器应该怎 ...
如把电动摩托车的电机电调装船模上,电调和接收器应该怎么连接?如何改装?求老鸟帮助

楼主(2010-07-11):
还没买设备 电瓶车的电调看图片很大 能直接接到接收器上吗?还是需要如何改装?不知道需要大改还是只需改变一下接头?
如果转上了
遥控器
对应接收器能准确控制电调和
电机
吗?
小弟 新手 求个位老鸟指教,越详细越好,真是狠菜

网友A:
你还是先明确你要玩什么船吧。
你要玩载人的船?能承载电摩零件的船不会小的。但是在水里,驱动个东西还是挺耗能量的,你的船可能会不快或者不持久。
那些东西很重很粗糙,不适合模型。

网友B:
接口不一样,电动车电调是0-5V控制,接收机是脉宽控制,需要一个接口板,用舵机电路板改最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是不是直接把舵机电路板查下来,再接到电动摩托电调和接收器间就可以了,需要其他调节吗?比如电路改装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