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帮看看飞翼

楼主(2010-07-11):
请问飞翼的两个舵机都接在第几通道?我的控是DSX7美国手,不知道怎么设混控和连动。就是两个舵机可以同时一个上一个下,也可以同时一起向上或同时一起向下。请知道的大虾帮一下哦。新手对这个有点晕~~英语又不好~~看说明没看懂~~请有耐心的好心人帮一下下。。。

网友:
应该用V尾混控。其他的我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delta混控,aile左,elev右

网友A:
二楼不对,应该设“升降副翼”混控,把两个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副翼”通道就可以了。
V尾是“升降方向”混控,不一样的。

楼主这个控我没用过,不过可以找份中文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不对,应该设“升降副翼”混控,把两个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副翼”通道就可以了。
V尾是“升降方向”混控,不一样的。

楼主这个控我没用过,不过可以找份中文说明书看看。

谢谢你了。一说“升降副翼”混控我就明白了。我看看中文说明试试看吧。太谢谢你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了。就不一一答谢谢了~~也欢迎高手们接着指点一下我这菜鸟~~

网友B:
JR的控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左边舵机接2通道,右边舵机接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的控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左边舵机接2通道,右边舵机接3通道。

收下了。谢谢了~~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的控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左边舵机接2通道,右边舵机接3通道。

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可是我没找到啊。能在说细一点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可是我没找到啊。能在说细一点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系统菜单里设置成Delta类型。可是我没找到啊。能在说细一点吗。谢谢了

楼主:
找到了。在WING TYPE里面的DELTA。。。呵呵。。。谢谢你了

网友:
delta就是三角的意思

网友:
混控

dsx7此控,你接aile和elev都可以设成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