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虎王遥控器里的怪东西?

楼主(2010-07-11):
先上图,在说话 我今早不是说,我的遥控里哗啦哗啦响吗,晚上打开遥控,他就掉出来了,我怀疑,坦克的炮塔不能升降还有,不能打弹,原因就是他,晚上我还用万能表试了试打弹波箱和炮管调节波箱,都没问题,想知道这个E字型的怪东东是哪里的?怎么按?谢谢诸位了

网友:
应该是注塑的边角料吧

楼主:
  不能把?我的坦克炮塔里的东西都试了,为什么遥控不好使呢?下面的XD继续,我真的很苦恼

楼主:
真诚求解救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连接3个按钮的那一小条?

那三个按钮是一体的,连接就靠这玩意,本来他们都是一体成型的,断掉了吧

你把电路板拿起来,看看那三个按钮就明白了,应该还剩一条这种东西连着,反正是不影响使用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我判断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3个按钮的那一小条?

那三个按钮是一体的,连接就靠这玩意,本来他们都是一体成型的,断掉了吧

你把电路板拿起来,看看那三个按钮就明白了,应该还剩一条这种东西连着,反正是不影响使用

如果没有 ...
我靠,不会吧?我坏的是炮塔里面,这里又坏了?我回家试试去,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A:
别紧张,没准就是因为这个塑料渣,卡住了遥控器里某个地方导致炮塔不能操控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紧张,没准就是因为这个塑料渣,卡住了遥控器里某个地方导致炮塔不能操控也说不定~
我真倒霉,买啥,啥坏,本身就不是电子的行家,还竟遇见那种特别嘎的问题,我做错什么了,干嘛三番两次的折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