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25的重生

楼主(2010-07-11):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993d68c-8cf9-11df-a537-0015c55db73d/
预览:
325换上了YT的PRO的旋翼头总成

网友A:
请问LZ主轴部分怎么处理的?好像尺寸不同吧,详细一点可以让更多的SJM复 活

网友B:
主轴处加两个单向轴承套筒就行了。

楼主:
轴承座上段的轴参照450PRO的主轴的5MM直径和长度,轴承座下段按照原机的6MM直径和长度,我是用调质钢做的用磨床磨的保证的精度和同心度,总长234

楼主:
内部图
内部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4a87d5e-8e4b-11df-924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C:
陀螺仪不要用扎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