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内转子电机温度

楼主(2010-07-11):
大家内转子
电机
在跑几分钟后,有水冷和没水冷温度大概多少
欢迎大家报上马达型号和温度讨论一下。

楼主:
KV3500外转子 3S 80A 90℃ 水冷

网友A:
90度~~质量不过关的话已经退磁了~~~~~

网友B:
我说说没水冷的情况
一般下水跑那么几下温度就可以过百了,很容易
有水冷的情况,电机表面温度可以控制在100度以下,但这并不能说明电机是安全的, 因为里面的转子无法冷却温度同样很高,稍微过载运行几下也会 高温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