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无意发现玩FPV新宠,超大22寸液晶屏,超低的价格!~~~~

楼主(2010-07-11):
家里电脑不行了,准备换了,在淘宝搜索无意发现这个,虽然是山寨而且是瑕疵屏幕,有车一族的用这个飞FPV一定很爽,比起那些小液晶电视美多了,不过小心,好多标底价格的都是给你个钓鱼网站让你拍,大家一定要小心!~~

网友:
有车就24寸的,一般19寸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线屏”  有坏线和坏点的   加70块钱加装电视功能  也就是AV输入

早知道了

网友A:
我在想这里有几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电源问题,一般这种液晶显示器是需要220v的交流电的,需要怎么样来降压来适应12v或是怎么样把12v升压到220v,第二就是视频输入的问题,一般他们都是针插接口,怎么样转换成是普通的AV接口?如果有人改造成功了,就帮下我们这些小弟,也来改装下!~谢谢了

网友:
1、12v逆变电源
2、av转vga

网友:
买的时候就直接买DC12V的,现在50%以上的一线屏都是外置12V电源了,主要是降低成本和减薄机身。置于AV输入,可以这样考虑,如果采用DVR设备来录像的话,直接就VGA好了,有其它想法的在购买时可以跟商家说明,要求加AV,增加70-80元可以换成带AV的通用驱动板(商家会写入相应的程序)。

网友:
有没这个必要搞到20多寸的,FPV本身就设备就够烦杂的了,还弄这个大家伙,电源也不太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这里有几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电源问题,一般这种液晶显示器是需要220v的交流电的,需要怎么样来降压来适应12v或是怎么样把12v升压到220v,第二就是视频输入的问题,一般他们都是针插接口,怎么样转换成 ...

用逆变器嘛,这种便宜的液晶显示器就带电视功能的,直接就有AV接口!~

网友:
220V变出来也是12V引出来也可以~

网友B:
明显是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骗子

一看你就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外行!~